关于mma7455加速度传感器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2-02-05):
这两天在弄MMA7455,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哦!是关于3轴校准的。看了一下AN3745的应用手册,里面给出了校准方法,但是里面只有测量值比实际值小的情况下的校准方法,就是往校准寄存器里面写入一个2*误差值。这里我想不明白了,为什么要乘以2 ?如果用2倍的误差值去矫正,理论上说不过去啊!还有就是如果测量值如果大于实际值,按理说应该写入一个值为对应误差的负值的ASCII码,比如如果测出值为70,那么应该写入-16,即(0xf0),但是我写入这个校准值之后,得到的数更大了,那么像这
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补偿呢???
       而且很奇怪的现象是 z轴在LED上的示数有点不正常。尽然会出现a,r之类的字母。下面是我的程序(店家提供的,自己修改过一点点)。
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A:
没有玩过,路过帮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lol

网友B:
lz搞定了这个问题了吗,最近也准备做这个:)

网友C(2012-03-13):
可以自己做 offset啊

网友D(2013-02-03):
我的Z轴校准没问题,转动之后数值就不对了。。

网友E:
楼主还是就这问题多做调试的,对照资料的,会有结果的

网友F:
这个具体还是看资料理解解决的啦

网友G(2013-09-06):
有没有直接现实角度的????

网友H:
这个多测试的就可以看出数据的规律性了

网友E(2013-11-25):
这个还是先看看硬件方面的吧,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I:
鼓励多思考

网友J: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K:
收下这资料的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