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V51RC2烧录问题

楼主(2012-02-05):
公司的一款产品原来用AT89C51RC2,现在该单片机停产,换P89V51RC2,两款单片机基本完全相同,就是在寄存器地址和中断上有点差别,将原来的程序修改,仿真,都能成功。用SUPERPRO280U烧录到新的单片机中,程序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就连最基本的显示屏的初始化显示都不行。这是什么原因,在用SUPERPRO280U时有下图的提示信息,看里面好像有bootloader,但是这个51的单片机应该没有这个东西吧

网友A:
飞利浦的这款,确实有bootloader

网友B:
bootloader 可以被擦除,还可以重新下载进去?

网友C:
如楼上所说,89V51RC2 内有 引导程序。用如图 软件, 使用 普通串口 下载。

网友C:
很多年前的文档,也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