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VCT6的”停止”电流有90uA, 如何解决 ????

楼主(2012-02-05):
我的样机在执行“停止”命令后: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

仍消耗90uA的电流,这远远大于手册上给出的数值,请教同行,是哪个设定不到位,
请求同行们的支援
!!!!

我的应用体会如下,请同行指正。

1.
在执行“停止”指令之后,“SysTick Timer”也被关断了,在用中断唤醒之后,它会自动恢复运行
!!!!!!

2.

在用中断退出“停止”方式之后,程序要在“停止”语句之后的语句开始执行。

3.
未使用的管脚,要配置成模拟脚,可减少电流消耗,在我的应用中,可减少0.2mA左右。

4.          4.   执行“停止”指令之后,关断了一切时钟,切断时钟就是关断外设,所以,你所用的外设,
   就不用再单独使用指令关断了。

网友A:
未使用的管脚,要配置成模拟脚, 并不是太合理. 考虑输出0吧
另外, 这么大电流, 想必是已使用引脚的处理不够好, 消耗了一些电流, 可以逐个再检查一下

网友B:
LZ是怎么测量的?你是只测量进入MCU的电流,还是测量整块板的电流?

能把电路图分享一下吗?

楼主:
将JTAG有关的管脚禁止,并配置为模拟输入的模式,整个的系统电流就降到36微安,
STM32加其它外围器件到这个水平,这就可以了,问题基本解决!!!!!!!!!!
配置如下: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 Configure PA.13 (JTMS/SWDAT), PA.14 (JTCK/SWCLK) and PA.15 (JTDI) as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03 (JTDO) and PB.04 (JTRST) as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也能再次下载程序 !!!!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B:
请LZ可以看看这篇文档,虽然它是讲STM32F2的,但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STM32F1系列。

AN3430 - How to achieve the lowest current consumption with STM32F2xx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APPLICATION_NOTE/DM00033348.pdf

网友C:
STM32F 低功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