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pcb版一般用什么软件画,protel99?还是新一点的版本

楼主(2012-02-05):
请教现在pcb版一般用什么软件画,protel99?还是新一点的版本?或则其他软件?
谢谢

网友A:
protel,AD,pads,allegro,都可以,看你自己的选择

网友B:
用什么软件的都有,99SE和AD10都有人用。

网友C:
99SE倒是够用,就是好像不支持Win7,反正我没装成功,有没有成功了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WIN7装99是可以的,不过加库有问题,很麻烦,汉化之后是可以的

网友E:
网上下个dxp。这个软件基本所有类型PCB都可以画了。包括高速板。是protel2004这个版本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