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信号处理

楼主(2012-02-05):
想做语音信号处理?谁给推荐一款DSP型号啊?

网友A:
DSP5402,5509

网友B:
语音信号处理是不是主要是降噪啊?

网友C:
电路降噪也行,算法降噪也可以啊,都不简单

楼主:
嗯,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看你要做些什么功能,一些比较简单的功能单片机就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