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8不能写寄存器

楼主(2012-02-05):
使用单片机普通IO口对ade7758进行读写操作,可以读出寄存器中的数据,但不能写入。
在每次写操作之后,延时,再次读取数据,发现寄存器根本没有改变仍然是原来的值。
懂这个芯片的高手们希望得到你们的指导,谢谢了
/*=======================================
ade7758数据读取函数 参数一 目标寄存器地址
参数二   读取数据宽度
=======================================*/
unsigned long Read_Ade7758(unsigned char byte,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ade_data;
ade_data=0;
ADE_CS=0;
ADE_SCLK=0;
byte&=0x7f;   //首位为0  读出
    for (i=0;i<4;i++) ;
for (i=0;i<8;i++)
    {
        _nop_();
     ADE_SCLK=1;
     _nop_();
     if (byte&0x80)
        ADE_DIN=1;
     else
        ADE_DIN=0;
     _nop_();
     _nop_();
     ADE_SCLK=0;
     byte<<=1;
     _nop_();
    }
for (i=0;i<8;i++)
    {}           //延时
ade_data=0;
for  (i=0;i<num;i++)
    {
      ADE_SCLK=1;
   _nop_();
   _nop_();
   ade_data<<=1;
   if (ADE_DOUT)
      ade_data++;
   ADE_SCLK=0;
   _nop_();
   _nop_();
   _nop_();
    }
for (i=0;i<5;i++)
    {}
ADE_CS=1;
_nop_();
return ade_data;
}
/*=====================================
ade7758寄存器数据写入
参数一  目标寄存器地址
参数二  目标寄存器宽度
参数三  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Write_Ade7758(unsigned char byte,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wdata)
{
    unsigned char i;
ADE_CS=0;
ADE_SCLK=0;
byte|=0x80;
for (i=0;i<5;i++) ;
    for (i=0;i<8;i++)
    {
        _nop_();
     ADE_SCLK=1;
     _nop_();
     if (byte&0x80)
        ADE_DIN=1;
     else
        ADE_DIN=0;
     _nop_();
     _nop_();
     ADE_SCLK=0;
     byte<<=1;
     _nop_();
    }
for (i=0;i<5;i++)
   {}  //延时
    for (i=0;i<num;i++)
     {
         _nop_();
      ADE_SCLK=1;
      _nop_();
      if (wdata&0x80)    //八位数据的高位获取
         ADE_DIN=1;
      else
         ADE_DIN=0;
      _nop_();
      _nop_();
      ADE_SCLK=0;
      wdat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for (i=0;i<5;i++)
    {}
  ADE_CS=1;
  _nop_();
  return;
}

网友A(2013-05-01):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我看程序正确的,就是最下面的函数没有返回值,不需要return(有也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