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2012-02-05):
如下图示,想测试LM324的输入失调电压,规格书上是最大9mV,为什么测量出来的有26mV?

网友A:
别把仿真当回事啊~!

楼主:
那我怎么处理能把失调电压减为0啊?

网友A:
那你要找个有失调补偿功能的运放来做咯。

网友B:
一般运放输入失调电压不会采用楼主的跟随电路方式测量,一般都是采用放大某个倍数,比如100倍,输入接GND,然后测量Vout,那么Vos就是Vout/放大倍数。
带失调补偿功能的运放,比如op07,即使通过调整平衡电阻使Vos为0了,环境因素(比如振动、温度等)还是会导致Vos正偏或者负偏,换句话说是无法严格保证Vos为0的,根据产品要求的精度和成本接受程度选择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就好了

楼主:
一般运放输入失调电压不会采用楼主的跟随电路方式测量,一般都是采用放大某个倍数,比如100倍,输入接GND,然后测量Vout,那么Vos就是Vout/放大倍数。
带失调补偿功能的运放,比如op07,即使通过调整平衡电阻使Vos为 ...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要考虑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啊?

网友C:
这个不是测出来的,是仿真出来的,不算嘛

网友B:
要根据需要处理信号的幅度和系统所要求的精度来选择运放,比如要处理mV级别的直流信号,系统精度要求最小也是mV,那运放的最大失调电压Vos就要低于你系统的最小识别精度要求,选择uV级别的运放就比较合适,再比如在做电流采集时,1mV对应1mA,系统精度也是精确到1mA,那么选个Vos最大不超过0.5mV的运放就非常合适了。

网友D:
真不能把仿真当回事。经常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