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张图片,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2-02-05):
这俩个继电器具体是啥去别,除了一个是单刀,一个是单刀双制,二者都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是不是功耗问题,知道的大侠分析一下,特别是黑色的!!

网友A:
工作电压可能不一样,触点过电流能力不同,还有动作时间和寿命也可能不同。

网友B:
上面黑色的那个是干簧继电器,比一般的速度高、工作寿命长、抗负载冲击能力强等特点,工作可靠性很高。

下面那种的好像常见点,至少我用不少,里面开关还咔嚓咔嚓响:lol

当然,价格也是不一样的。:lol

两个继电器,5V12V24V的都有。不过下面那个图片反光,我看不清多少V的。
额定电流差不多都是1A吧。

网友C:
拆开研究一下就一目了然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