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密软件 自己电脑可以打开C文件 别人电脑打不开

楼主(2012-02-05):
求加密软件  自己电脑可以打开C文件  别人电脑打不开

网友A:
把文件压缩一下,压缩的时候设定个密码。:)

网友B:
RAR设密码,超微长一点,字母+数字+符号就很OK了。

网友C:
其实有这么一个软件最好。

打开或保存C文件都进行转换一下,比如右移动多少,...转换形式可以 设置:即为密码

打开保存自动进行

比如C代码是1,设置左移动1次,存下来就是2
直接打开时2,
运行软件打开解密就是1,

这个比单纯设置密码好

网友D:
写一个文件过滤驱动

网友E:
ntfs(windows)可以使用当前用户登录密码作为密钥,加密单个文件和文件夹。加密后,存储在物理介质上的文件内容,都是密文了,你的用户(程序)读文件时,系统会在内存中解密得到正常的内容,写入的新内容则会立即加密后写到物理介质;其他有权限的用户读加密的文件,则不会解密,得到的全是密文(乱码)。

你不能更改你的用户密码,否则文件再也无法读出了,因为密钥除了你的密码,好像还有时间信息等等,如果要修改用户登录密码,你必须先解除文件的加密,修改密码后,再加密文件。

楼主:
6楼的符合我的意思 。但是请问还有别的软件么?

网友F:
只要是C文件,那么基本上只要有写字板,就都能打开。

网友G:
有专门的加密软件,针对进程加密,可以设置需要加密文件类型,我们公司就是用这种方式加密,在公司电脑上的东西,在自己家根本打不开,就是不知道这种软件价格

网友H:
6楼的方法,如果把文件COPY到其它电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