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高压静电发生器

楼主(2012-02-05):
(无正文)

网友A:
据说有个教授做了个几万V的设备,在跟学生演示的时候,用手指指着讲解,结果就尖端放电了,就这么去了
高压小心

网友B:
这样参数的静电发生器,真是超级武器级别的!楼主千万小心!

50KV*20mA=1kw

网友C:
霓虹灯的变压器

网友D:
市面上一般买不到这么高耐压的电容。

基本方法:低压升压,对电容充电,充满电后切断充电电路,让电容对被测量物放电。

网友D:
据说有个教授做了个几万V的设备,在跟学生演示的时候,用手指指着讲解,结果就尖端放电了,就这么去了
高压小心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静电设备的话,一般只是手指碰的话,是不会有太大的寿命危险的。

如果那个教授搞的是高压电源,并且没有做足够的保护的话,挂掉也很正常,这个和电压无关,还是设计上的保护措施不够。

楼主:
我的设备在一个全封闭的绝缘箱内,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如果可以是交流,高压变压器是否能做到50KV?

网友E:
可以买电除尘变压器,最小号的记得是200mA,72kV。
我手头有一个X光机电源,印度的,谐振式高频电源,变压器只有30X30X50cm这么大,可以输出150kV 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