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压跌落会引起来这么严重的后果么

楼主(2012-02-05):
当前遇到这样一个奇怪问题,目前手头上正调试一块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的电路板,5V输入,5V是数显的稳压电源供电的。稳压电源用的是220VAC。主要现象如下
1,家里用的大功率设备,比如空调压缩机启动的瞬间或者是停止的时候偶尔就会导致单片机重新启动。
2,偶尔即使插小功率设备的时候,比如把插座插入到插排上的时候也会引起来重新启动,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较小。但是会有发生。
3,因为是控制液晶显示的,所以从液晶显示内容的表现来看是重新启动了

所以个人推断应该是大功率设备启动瞬间引起来220V电压跌落,使得电压瞬间超过了+-20V的范围,那么稳压电源在输入不在正常范围的情况下会有个瞬间失效导致设备重启。
但是问题出现了,一般电源也好,或者是电路板也好都有较大电容的,包括我目前使用的430只要电压不低于1.5V应该都不至于断电啊?所以求指导!

如果按照我上面的推理正确的话,那么之前看到有的设备会在220V输入的地方有一个大的磁环的样子东西,应该是抑制电源跌落或者是上升尖峰的吧?应该是在220V电源上面想办法解决的。

网友A:
贴电源部分的图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啊,你说板子上面的图么?

网友B:
这个我看不是电压跌落的问题,更象是冲击干扰引起的吧.你的稳压电源没有问题吧?

网友C:
楼主如何断定是电压跌落导致的复位呢?

网友D:
瞬间的跌落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有大电容在。除非你偷工减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冲击干扰?稳压电源没有问题啊,有的时候换成开关电源也会这样子啊

网友E:
这个感觉不应该是电压跌落的问题,电源输入一般都会有一个范围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的!  楼主也说了 偶尔有小功率的使用也会产生这个现象!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干扰的问题,

网友F:
不太可能是电压跌落,应该是抗干扰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抗干扰的话,你能帮忙给分析下是怎么串进来的干扰么?确实没有太多防止干扰的措施

网友G:
贴你的板子电源部分。电源入口到5V前后的部分。再贴单片机复位电路,是否加退耦电容。不了解PIC,是否有熔丝设置(电源跌落等选项)。

网友H:
是啊,楼主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有硬伤,真是个开关电源,只有+/-20V的电源适应范围,也真够坑爹的了。线性稳压器都不了这个范围~!

楼主:
电源部分

楼主:
复位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用的是AC-DC啊,开关电源上明显的标着200V-240VAC。您是这方面的行家,我现在感觉其实应该是开关瞬间或者是插座时候电弧产生的高频干扰在电源上串了进来。如果在220V地方加一个电源滤波器的话,不知道是否能改善这个结果,明天做个试验,频繁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源就是稳压电源连接线到了板子的VCC的地方。然后就是上面的电源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这里有点不太明白干扰失效是什么意思?瞬间出现无电压还是什么了?

网友J:
就是无电压,而且时间还不短

网友K:
大哥你可以把c15c16换成16v2200的电容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L:
同意LS,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3Q!可是我的数显电源一直显示5V,其实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视觉效果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位大哥,我的电流一共才200多mA,需要这么大电容么?

网友H:
回复 网友K:
这位大哥,我的电流一共才200多mA,需要这么大电容么?
引用 楼主:

200mA电容至少470uF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470UF是根据能保持5V大约10ms时间来估算的吧?我才用了10uf,哦买高德!我的理解是,一方面电源失效,另外一方面,同时因为电路板上的电容设计不合理才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