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FLASH被意外擦除是何故?

楼主(2012-02-06):
现象:FLASH空间00-512Byte的空间被擦除,导致系统瘫痪。

出现原因:此前反复升级加载测试时,升级400次以后不断自动复位,最后出现就如上现象。 断电再上电也一样。

MCU=C8051F340

网友A:
如果电源不稳定的情况下操作FLASH,FLASH会坏的很快,而且还可能把一些别的数据误擦除掉

网友B:
C8051F系列都有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干扰进入了单片机系统。
解决方法:
1、抗干扰
2、换单片机

楼主:
C8051F系列都有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干扰进入了单片机系统。
解决方法:
1、抗干扰
2、换单片机
引用 网友B:

到产品的最后时刻了,换单片机改动太大不可能了。抗干扰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C:
C8051F340 这个芯片我用过,主要用到它的USB接口和双串口,感觉还比较稳定。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软件,不一定是flash被擦除,也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例如内存空间被用完等。

网友D:
可能根本没有升级成功,升级过程中出现异常!

楼主:
C8051F340 这个芯片我用过,主要用到它的USB接口和双串口,感觉还比较稳定。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软件,不一定是flash被擦除,也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例如内存空间被用完等。 ...
引用 网友C:

最后连上下电都不能恢复了,程序肯定被擦除了,因为曾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没解决...

楼主:
可能根本没有升级成功,升级过程中出现异常!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一次升级应该完成了,最后是在反复复位后出现的,难道是反复复位的过程中产生了异常?

网友B:
c8051f系列用过350,060,120,程序确实容易被擦除。
最后确定都是干扰问题引起,例如驱动继电器一定要用光耦隔离。485通讯也要用光耦隔离。
只要抗干扰做得好,工业现场也能长期可靠运行。
51中,这个系列是我见过的抗干扰能力最弱的。

网友E:
个人认为这和 flash 擦除的时序有关!!!
曾经遇到类似的情况.
Rest时受干扰,误入擦除flash.

网友F:
C8051F340这款芯片我们用了不少(C8051F的也就只用过这一种),感觉还是很皮实的,比之前用的P89V51RD2好很多,但该芯片有个我们认为的缺点,就是内置的上电复位和监视电路复位时间太短(不到1ms),因此建议外加CAT809S复位芯片,能解决很多问题。

楼主:
回11楼:
系统中用 的就是外部看门狗芯片,但系统需要复位时,靠强制复位命令复位的。

网友G(2015-02-19):
把程序的写Flash功能给去了.
flash的key做到boot的协议中由上位机发过来.
一点点心得.

网友H(2017-04-01):
请问你的问题找到原因了吗??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无法解决,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