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讨论下是哪里引起AD的测量精度

楼主(2012-02-06):
目前在做一个高精度采集的项目,用的Sigma-Delta型的AD是ADS1158,16bit,积分非线性是0.6LSB
实际做下来,AD值跳动最大是3个LSB。用的REF5025,精度为0.1%。测量信号在0-5V。但是问题出现了
1,实际AD测量值和用安捷伦的6位半的高精度万用表相差最大的时候可以到20mV左右的样子。
2,后来软件里修正了一下,加上一个k和b,某段时间内可以精确到1mV了,大约是13个LSB了。但是某段时间后,突然整体跑偏了4mV左右的样子。用点温枪实测过温度没有漂移,在1℃之内。
ps:实测时AD参考电压输入端的电容上是2.499.测量信号值的时候也是以AD旁边电源上的模拟地为负极,进AD的输入处为正极测量的

网友A:
你确定输入信号没漂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的是稳定直流量,我都是每次先用万用表测量好数据,然后在观测AD采样到的数值,每次都是4mV左右的误差

网友A:
每次都是4mV,修正下就可以了。
精密测量系统,需要15~30分钟以内的预热时间,测试条件最好是放在温度箱内。
测量一个点的温度,是没有意义的。你哈口气吹个风都会不一样。
做这种系统,最关键的是确定性,测试环境比系统更难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修正之后差4mV,静置了一天,第二天测试就还剩下2mv偏差了,这也相当于20-30LSB了,一直是室温环境的,这偏差是不是大了点?或者叫做漂移

网友B:
最好的直流信号源是电池,最好那电池做测量基本0.1mV位几小时下是不会变的,另外你电路的基准是首先的怀疑对象

网友A:
应该用高稳定性的基准做输入信号。

网友C:
Sigma-Delta型的AD上电后要先进行内部校准。

网友C:
想高精度的话,低噪音的电源也是很关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F5025已经是精度很高的基准源了啊,2.499的话已经到了0.04%的精度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即便是在我测得的数据发生变化之后,实测参考电压的显示值还是2.499V啊,

楼主:
Sigma-Delta型的AD上电后要先进行内部校准。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是非常到位的一句话,改天试一下,因为之前查到过一些资料,说到Sigma-Delta得ADC是非常难伺候的,具体的细节没说。明天试一下,再上贴向大家汇报

网友D:
说Sigma-Delta难使,多半是那种内部功能复杂、输入端有多种选项、带刻度校准、寄存器超多组合的器件。

你说的这款器件功能还是很有限的。如果你的设备量不大,建议采用更高端的器件,如24BIT,内部有输入缓冲,带PGA的芯片。如果器件本身没这些功能,可能就要外加器件实现这些功能,但整体性能可能会下降。这样的器件价格要翻倍。

如果刻意追求高精度测量,建议整个模拟通道所有器件首选ADI,这是默认的选择,呵呵。电压基准应该加跟随器缓冲,两端加电容退耦。

网友E:
这个几mV的误差和变动,估计与电阻有关。
0-5V的信号是稳定直流?怎么得到的?是通过放大器吧?放大器里面有增益控制电阻吧?
既然测试参考基准一直是2.499V,那么就是输入直流不稳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啥大家都在怀疑是我的输入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AD的一些应用理解不对造成的,就如前面仁兄说到的,这种Selga-Delta的AD应该上电校准一下。
ps:我的输入是高精度的锂电池提供的,实测输入不变化,况且即使变化我也是每次测量电压和ADC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仁兄高见!所有的都能理解,但有个地方,就是根据实际使用经验的话ADI在精度这方面做的更好些是么?其实我的精度没有那么高,1mV在国内应该是正常精度吧

楼主:
我满量程是5V,或者说0.02%应该还属于正常范畴

网友F:
Sigma-Delta型的AD
1:LZ说“实际AD测量值和用安捷伦的6位半的高精度万用表相差最大的时候可以到20mV左右的样子”
   误差是20mv/5V=0.4%,AD芯片在使用前要校准,但未校准其误差也不可能达到0.4%
    LZ的AD输出不稳定,按AD芯片的性能,输出值应稳定在0.012%以内,所以LZ的信号源可能不稳
  如果要测试精度达0.01%则要求信号源至少是0.003%的精度
2:硬件电路还是协议检查一下,最好贴出来
3:最终控制在10LSB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有偏差属于正常,包括增益偏差和零点偏差,可以方便的矫正过来。
但是,非线性就难一些。Sigma-Delta ADC的非线性一般是弯曲的。
更重要的是稳定性,这个不好的话,今天读数是一个,明天就另一个了。
稳定性包括时间稳定性,也就是长期漂移,这个与基准,尤其是与电阻密切相关。
稳定性还包括温度的稳定性,也就是温漂,而电阻、基准(尤其是用所谓高精度锂电做输入基准)对温漂的贡献最大。

网友A:
原来是用锂电做输入,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早就说过了,要用高稳定性的电压基准源,精度多少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高稳定性。比如你给ADC做基准的REF5025。
而且要直接输入,接运放后再输入,分析起来麻烦多了。
用6位半表进行校准,首先要先校准6位半表。这种表用了2,3年后变化还是很大的。

网友G:
这位同仁难道是做BM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自己搞来做做学术研究

网友H(2013-01-16):
学习了,我正在用ADS1158,还没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