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求助】JTAG链路出了问题,应该怎么排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06):
下载线有问题么??

网友B:
1,先将这个下载器连其他板子试试,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2,换个下载器试试当前板,看看现象。
3,重启下电脑,USB联后机箱,确认是不是USB异常。

你这个错我遇到过,当时换个下载器就好了。

楼主:
下载线应该没问题。上周别的同事换了两个下载线都不行,换了块卡就可以。基本可以定位到这块板卡的问题上。我今天拿来也是不行。
最坏的结果是不是FPGA的焊球虚了?

网友C:
哦哦 如果FPGA的封装是令人蛋疼的BGA那就很难检查了

网友A:
是虚焊了,就比较难查了

楼主:
看看FPGA片子有没有焊接好

网友D:
可以用x光照吧,呵呵

网友A:
看看FPGA片子有没有焊接好
引用 楼主:

如果小公司,就直接焊下来,植球吧。

网友A:
可以用x光照吧,呵呵
引用 网友D:

太复杂了。

楼主:
如果小公司,就直接焊下来,植球吧。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确认是虚焊或者芯片本身损坏,我就直接换片子了。S6LX45T的片子,不太贵。
问题是,我得跟领导证明是需要换片子的毛病,,,
我目前测了电压和上拉电阻,也查了供电。别的就没招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方法确定问题?

网友E:
虚焊就比较难办了。

网友F:
检查下PROM和FPGA的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