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调压器

楼主(2012-02-06):
最近在做一个电子调压器
遇到个问题:在输入35V以上的时候,负载两端电压基本等于输入电压,负载是150w灯泡。35v的时候倒是可以调整灯泡暗亮。db3导通电压有关把。求助大哥们,问题再哪请赐教,在想等

网友A:
大概是可控硅耐压不够,或者电位器下面没接好。
否则调节电位器到最低,等价为R2断开,怎么能导通呢?

楼主:
我改动了下电位器的接法,大哥再给看看,可控硅耐压600v 40A
这几个元器件 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

网友A:
应该有公式,但可以通过实验来确定。
双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击穿电压是多大?

楼主:
DB3 : 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