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wip+ucos移植

楼主(2012-02-06):
问题1:lwip+ucos 可否在lpc2368 的32k RAM 上运行?
问题2:手里现在由个某大侠写的 基于LPC2106+ENC28J60 的 LWIP+UCOS的程序,如果想移植到LPC2368上需要修改哪些东西?中断控制器,PLL,MAM ?

非常困惑啊,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要是能有源代码最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A:
基本上是跑不动的,ram不够,把lwip和ucos任务裁剪到很小也不是没可能,但加上其他模块,还是悬
2106改成2368
1,涉及寄存器的内容都要修改,包括库文件,启动文件,分散加载之类的
2,2368好像是带以太网接口的,这里的以太网驱动要替换掉
3,硬件不同,调试应该也是个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现在手里有块前辈的板子,接的是ENC28J60的芯片,想把2106那个的程序移植到2368上试试的,看样子,现在以我的水平肯定是跑不起来啊。。。

网友A:
没接触过ucos的话
建议从基础做起,ucos文档,移植教程,芯片资料都得了解
创建个最简单的任务让ucos在芯片上跑起来,比如跑跑流水灯什么的
其他外设先无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