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2位机做以太网项目

楼主(2012-02-06):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目前在实验室需要完成一个项目,主要是用32为机cortex-M3实现串口转以太网口,以太网那一块不知道从何下手,4层TCP/IP协议也不知道怎样的应用,烦请各位同仁推荐一下好点的资料看看,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A:
Microchip 8位机就可以上网,提供TCP/IP免费协议栈,在官网上面就可以下载到

网友B:
也可以用硬件协议栈....

网友B:
你想想,物联网的版主就靠这个东西整个论坛牛X...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不容易了.

不过,你如果不问默默的搞定也不是没可能.如果你问了,那么就说明你是搞不定了.

网友C:
你想想,物联网的版主就靠这个东西整个论坛牛X...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不容易了.

不过,你如果不问默默的搞定也不是没可能.如果你问了,那么就说明你是搞不定了. ...
引用 网友B:

俺的是自有核。重点在于定制。。。。实际上只有hack才能显示出威力来

一般实现这东西没什么难度的。。。

楼主:
噢,谢谢,我还是 都物联网版那去找找看吧。。。

网友D:
hehe,某人躺着也中枪了~
cortex-M3实现串口转以太网口的实例可以问卖板子给你的商家要,网上应该不难找。

网友E:
如果成本不敏感,直接选内置网络的芯片

楼主:
呵呵,是啊,我使用的就是内置以太网的片子

楼主(2012-05-30):
用的是NXP 的CORTEX -M3

网友F:
M3+ENC28J60再移植LWIP或uip

网友G:
你如果用LM3S系列的芯片,TI提供了串口转网络的例子,基本要求可以满足
用STM32的话,网络上也有许多资料可以参考,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H(2012-07-10):
TI 的M3 内置PHY,在硬件上很简洁,例子也很多,可参考下。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们也用的NXP的M3的板子,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外接 网卡模块,上位机用soc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