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PCB,没有多少经验,帮忙看一看不足之处

楼主(2012-02-06):
PCB, pc, AC

网友A:
板子简单,也看不出来什么,LZ下次晒板把铺地去掉,甚至丝印也可以去掉,这样看的清楚点。

楼主:
去掉铺铜和丝印后的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出。

网友B:
我也是新手,看的出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的,布线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改变布局调整线路呀。

网友C:
走线有点太乱了。 很多地方可以改善的。还真不是几点能说的完的。  不过这个是个单片机板子,也没什么要求。连上就能用了。  画板还是要多多练习吧。等你画了几年再来看这个板子,到时如果还要生产这个板子,估计你会重新设计了。

楼主:
能不能帮我指出几点呢,我现在的水平还看不出来
8# fliger

网友D:
新手画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啦~~~

能用实用就行,顶一把~~~

网友E:
画的有点松

网友F:
新手做到成样子,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请继续指出不足之处

网友G:
新手这水平不错了, 感觉楼主是先自动布线,再修改的.

网友H:
板面积太大了,可以再缩掉三分之一,
线画得太乱了,可以顶线统一画横,底线统一画竖,这样好画板,也工整点,
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线与线的间距也整齐平等点会比较好看

网友I:
我也是新手,不过我觉得你的直角可以想办法改进一下。

楼主:
我也有换软件的打算,就是普通的一般应用,不是专业画板的,大家说说用什么软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