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通交流的原因

楼主(2012-02-06):
电容能通过交流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交流频率很高(相对电路的充放电时间常数),交流还没对电容充“一点点”电,就马上开始放电,所以交流在电容上不会有压降。

网友A:
当电路接通之后,交流电正向流到电容器时,先对电容器充电,此时电容器内部正电荷聚集在正极端,负电荷则聚集在另一端,电容器内部就形成了有向电场,当正弦交流电反向流动时,电容器放电,电容器内部正电荷向负极移动,负电荷则向正极移动,就形成了电流,如此循环电流就通过电容器了。

说到底就是充放电的过程

网友B:
电容能通过交流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交流频率很高(相对电路的充放电时间常数),交流还没对电容充“一点点”电,就马上开始放电,所以交流在电容上不会有压降。 ...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谁告诉你的呢?

2楼解释的比较细致,请参考2楼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
如图 简单的RC电路,VG1是信号发生器。
如果信号发生器的正玄波频率(例如50KHz)很高,电容上没有压降,电阻两端就是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玄波;如果信号发生器的正玄波频率(例如50Hz)很低,电容上也有压降(电容的容抗和电阻的分压),这样交流就没有完全通过电容。我就觉得信号频率越高,以致信号只来得及给电容充“一点点”点,马上就放电,这样也可以解释电容能通过交流。和单片机的高电平复位电路一样,刚上电的时候,电压全在电阻上,电容上一点电压也没有,说明电通过了电容,但电容还没有充电。

网友C:
不对,电流流经任何元件都会受到阻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呀,我的意思是交流频率越高阻力越小而已呀。

网友D:
楼主,你自己的想法是基本正确的,不要听下面的那些人,瞎拜。

网友E:
说法不一样,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F:
电容通交流,就是充电放电的过程,从而从表面看是通交流了。。。。是种等效的观念

网友G:
电容的容抗公式Zc=1/jwC,欧姆定律算出分压公式就好
频率高,电容容抗小,在电容上的压降就小
频率低,电容容抗大,在电容上的压降就大

对于阶跃响应或者冲击响应说充放电比较舒服点

网友H:
电容有容抗,还有ESR(等效内阻),有压降是必然的.

楼主:
电容能通过交流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交流频率很高(相对电路的充放电时间常数),交流还没对电容充“一点点”电,就马上开始放电,所以交流在电容上不会有压降。 ...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有问题,但这个可以解释为啥电容的容抗是1/jwc。而不是电容为啥可以通过交流。
电容能流过交流是因为电容的充放电。

网友I:
所有的一切都是浮云!是弱智的人类在瞎猜而已。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