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EIL如何正确设置编译超过64K的程序?

楼主(2012-02-06):
用凌阳的51单片机GPM8F3732做一个在LCD屏显示图片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我把BMP格式的图片转换成了RGB565格式的一个数组(容量大概500-700K字节),这个数组加到我程序里面后,编译时报错 说访问容量超过了64K,GPM8F3732片内的FLASH是32K,我又外扩了一个SPI借口的1M的FLASH,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keil和STARTUP.A51文件,怎么让图片数据写到外扩的FLASh里面? 求教各位大哥大姐知道的说明下?

楼主:
怎么木有人回复啊?急死我了?:'(

网友A:
这个问题 建议去www.cogoask.com/?=0 提问   应该很容易解决的

楼主:
LS好人,这个网址错误的,打不开啊!

网友B:
SPI借口的1M的FLASH:..LZ的应用不能通过KEIL进行设置而达到你的要求..
SPI借口的1M的FLASH:得用你自已写的程序操作此FLASH.
建议在你的程序中写入一段代码:通过串口从PC机下载数据,写入spi型flash.

网友C:
把单片机当成一个搬运工来用,或者把算好flash写入地址,把数据拆开写进去。

楼主:
6楼谢谢回复。你说的“通过串口从PC机下载数据,写入spi型flash”,怎么实际操作啊,我用的是8051的仿真器通过IIC下载程序到芯片里面,外扩的FLASH只和51芯片有接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楼主:
补充下,我下载的是.hex转成.bin格式的代码到芯片里面。如果通过串口从PC机下载数据,写入spi型flash,是不是还要自己开发个写数据的软件啊?

网友D:
编译超过64K,采用bank方式处理,你搜索keil分bank就行

网友B:
PC端写个串口程序,MCU端写个串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