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2-02-06):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硬件电路问题

网友B:
示波器也可能有問題

网友C:
最好用模拟示波器看,数字的示波器用高带宽的

网友D:
我用单片机输出一个4M的方波,结果从示波器上看的图形方波频率对了但是高低电平部分不是近似于一根直线,而是有很大波动。想请教下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
引用 楼主:

你示波器用的几兆的?探头呢?探头补偿呢?你是看到了正弦还是看到了过冲和振铃?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时钟线与电源线交叉了

网友E:
怎么没有大神来点评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