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推荐个电子开关?

楼主(2012-02-06):
一个端口,要做0~5V的模拟量输入,PWM输入,还有简单的高低电平输出,三种功能。想用电子开关芯片实现,之前没用过想试试,原来都用继电器,三极管的方式。哪位给推荐一个型号,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去TI啊什么的搜一下switch吧

网友B:
MCU的高阻IO口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3# yewuyi 实现这个功能,单用一个单片机?

网友C:
没看明白楼主的真实意图,如果用模拟开关的话可以用双四选一的模拟开关,也就是传统的74HC4052/CD4052,但导通内阻有比较大,上百欧姆,对模拟量输入有影响,目前圣邦微电子出的一款兼容料SGM4582,导通内阻也有几十欧姆。而功能相同的导通内阻几个欧姆的SGM4782工作电压最高只有4.2V

网友B:
3# yewuyi 实现这个功能,单用一个单片机?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某个电路中的一部分功能吗?

如果是,当然不需要单用一个MCU了,合用到系统中就可以了啊

网友D:
TI的模拟开关有点贵

网友C:
TI/MAXIN/ADI等欧美的模拟开关都不是便宜的料,可以评估下圣邦微电子的,性价比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