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模拟SPI为什么没有波形

楼主(2012-02-06):
用到SPI采集器件,因为SPI接口被用了,所以用GPIO模拟采集,因为没有采集到数据、工作不正常。就用示波器测,发现测不到波形。测CLK线 一直都是高电平。void Spi432OutByte( u8 d ) /* SPI out data */
{
  u8 i;
  for ( i = 0; i < 8; i ++ )
  {
  at91_set_gpio_value(AT91_PIN_PB19, 0); /*clock set 0*/
udelay(1);
  if ( d & 0x80 ) at91_set_gpio_value(AT91_PIN_PB18, 1) ;
  else at91_set_gpio_value(AT91_PIN_PB18, 0) ;
  d <<= 1; /* 数据位是高位在前 */
  at91_set_gpio_value(AT91_PIN_PB19, 1); /* clock set 1 */
udelay(1);
  }
  at91_set_gpio_value(AT91_PIN_PB19, 0);/*clock set 0*/
}

u8 Spi432InByte( void ) /* SPI输入8个位数据 */
{
  u8 i, d;
  d = 0;
  for ( i = 0; i < 8; i ++ )
  {
  at91_set_gpio_value(AT91_PIN_PB19, 0); /*clock set 0*/
udelay(1);
  d <<= 1; /* 数据位是高位在前 */
  if ( at91_get_gpio_value(AT91_PIN_PB17) ) d ++;
  at91_set_gpio_value(AT91_PIN_PB19, 1); /*clock set 0*/
  udelay(1);
  }
  at91_set_gpio_value(AT91_PIN_PB19, 0); /*clock set 0*/
  return( d );
}

网友A:
IO模拟的话,CLK线上的电平是IO端口直接给的高低电平,如果你正常给了但是没有波形出来,就看是不是IO端口的配置是不是正确的,直接写低能不能使CLK为低。

网友B:
请教问题!

网友C(2012-03-07):
SPI分时复用

网友D:
gpio口需要配置为输出,开漏。

网友E:
配置好IO口方向的就可以了,是否开漏没关系吧,开漏的话外面硬件还得加个上拉,直接用单片机内部的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F(2012-07-11):
大概
1. 功能选择要GPIO
2. 配置成输出
3.可能个别种芯片要使能
4.你的程序压根就没被执行
。。。。

网友G(2013-08-16):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cpu GPIO 做输出的时候是有相关gpio 控制器使能的,就是说当把数据写到gpio data 寄存器时,还要写另外一个寄存器,让数据发出去

网友H:
GPIO设置有问题

网友I(2014-03-12):
按照datasheet上的上电时序,以及读写时序,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