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34063能否实现48V转24V

楼主(2012-02-06):
如题:请问各位大侠MC34063能否实现48V转24V,是否输入必须小于40V

网友A:
外围加一堆,可以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是采用浮地?

楼主:
我想在48V进电到6脚VCC之间加一个电阻进行分压不知可否

楼主:
我现在选用LM2576HV- ADJ应该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