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放大电路的求大侠指点下

楼主:
电路如图。本来U2,U4都是使用LM358的,有丝丝的声音。
后来全换成NE5532,结果压根不对,声音不对了,输出一直波动。
找到原因是4.5V那里变了一直变化,9V是稳定的。

1、U2,U4全是LM358,4.5V没问题
2、U2是NE5532,U4是LM358,4.5V没问题
3、U2,U4都是NE5532,4.5V就一直波动了,把U4的3脚的4.5V线割掉,从其他地方引个4.5V过来就好了。
4、换了其他厂家板子上的两个NE5532,也没问题。

这样两个运放共用一个基准会有什么问题呢?还是运放的问题?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以前也这么使用过,没问题。不晓得的什么原因,请大侠指导下,谢谢了先!

网友A(2012-02-06):
运放是可以采用同一个电压基准的,NE5532好像很多品牌都有这款料,这里可能是运放的问题。
给楼主推荐SGM8904,单5V就可以输出3Vrms的有效值。

网友B:
NE5532的+/-端间有2个二极管.
4.5V偏置不要同时加在2个运放的+端.分别加偏置就可以了.
我用OPA4277也是这个问题,搞了我1小时才明白过来.

楼主:
NE5532的+/-端间有2个二极管.
4.5V偏置不要同时加在2个运放的+端.分别加偏置就可以了.
我用OPA4277也是这个问题,搞了我1小时才明白过来.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细说下吗,是运放内部结构导致的吗?
我去看下具体的原理图,但是换了人家的NE5532就没事,难道是买的芯片是国产的......

楼主:
是这个结构的原因吗?
貌似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