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IC功放引擎声问题

楼主(2012-02-06):
各路高手,我用TDA7388开发了一款汽车功放,到汽车上试听,只要启动汽车,立即有很大的引擎声从喇叭发出来.并随油门大小声变化.试过在功放前加电感等滤波,都无作用,只要把RCA信号线从功放端拔出来,马上正常.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

楼主:
補充說明一下,TDA7388直接用於車用CD機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A:
我猜是信号线接地或屏蔽有问题。

网友B:
电源上要接磁环加电容要不就再加个二极管串上。还有就是信号屏蔽要好。

楼主:
车上的线材是重新请汽车音响改装店改装过的。主机用了新的,用了怪兽信号线。
所以屏蔽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大侠们,请指教一下啊!

网友C:
CD是四声道的还是两声道输出?可以试试只接一声道试试有没有噪音,如果只接一个声道都不行,那是你做的这个功放板增益过高所至,可以在输入端加接电阻降压电路,把输入电平降下来试试

楼主:
这个板是做成独立的功放,是四声道的,有试过只接一声道,一样有噪音。增益不高,灵敏度低到380MV了,如果这IC用到CD主机上,是没有这噪音的。现在等于把CD上的功放移出来,放到离CD机远一些,通过屏蔽线连接,供电改从车上的电池接过来(CD机也是由车上电池供电)。

网友D:
是使用的汽车上面的电源吗?换一个供电电源测试下,如果换电源就好了说明你使用的电源输入需要做滤波

楼主:
同样的条件下,如果换成其他AB类,D功放,及IC功放(如TDA7297SA),又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E(2019-03-22):
国内IC代理商在价格和货期方面有绝对的优势,详细的产品资料请+Q:867784767、电话:0755-23128029  、微信:cengjing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