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无法通过

楼主(2012-02-06):
产品快要投入生产了,但是迟迟无法通过ESD检测。这是一个手持式设备,传感器使用了五芯航空防水接口,是金属的。我做测试的时候,发现就是通过这个金属接口传导进设备的。只要高于2KV,基本就会造成显示不正确,超出量程,有的时候会造成死机。我又查了一下这个接口的耐压是2KV,所以个人认为该金属接口绝缘性较差,但是目前改变接口又是不可能的。在调试中发现,每次出问题是AD的输出会一直在某个超出量程的数值上,但是AD前端电压采集是正常的。于是在检测运放的AD前端使用了TVS管,但是效果基本看不出来。又尝试在软件上改良,当出问题的时候就用CPU去重新启动AD并初始化,但是依然解决不了问题。我没辙了,求达人帮忙~@!!!

网友A:
lz的意思是在传感器高于2KV的时候,AD的输出会出问题?你用的是什么AD芯片?
你重新启动并初始化都不行,那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没人比你自己更了解了,多查查吧

网友B:
既然已经只到AD前端电压采集正常,为何还在AD前端加TVS管呢?
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考量,一是5芯传感器接口的几个信号线均添加TVS管;二是AD转换芯片的电源、使能信号等加电容和TVS管。

网友B:
不好意思啊,可能电脑有点问题,多发了。

网友C:
哪家公司的adc?型号?

网友D:
ESD问题主要有两个方法:疏和堵

楼主的技术接口就不要考虑堵了,堵也堵不住

楼主可以试下尽量将接口进入的ESD能量导入到地。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用的ADI公司的AD7799,AD的电源已经加了耦合电容和滤波的电感

网友B:
那就看具体是哪个信号的影响了。CLK,RESTE等都看下。

网友E:
赞成 8 楼(ferris.li):采用 “疏”的办法。
LZ的问题 明显 属于 硬件,纯软件 无法从根源上解决。
根据 产品所在 标准,考虑“疏”, 将ESD电压 尽快 放至“大地”。(考虑 系统接线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想疏导,但是手持式设备从根本上来说,它无法和大地相连,自己的地是虚浮的地。我又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打ESD设备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当我把设备的地和静电发生器的地相连的时候,会出现从设备到静电发生器的放电现象,这时候也会造成设备超出量程,出现故障,求解释

网友F:
“但是当我把设备的地和静电发生器的地相连的时候” 做静电实验的时候不连的。
出现这些问题,可以在布线上下功夫,不知LZ布的是几层板?

网友D:
回复 楼主:

“浮地”也是“地”,设法将静电疏导到大面积的地,对于手持设备,大面积的PCB地,产品的金属外壳也是一块良好的地,并不需要将外壳或PCB接地。

网友G:
学习学习,ESD整改考虑外包的话找我,包过!

网友G:
楼主好!ESD静电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公司在深圳,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H(2012-03-13):
:)呵呵!还是从整机考虑吧!不要只考虑单方面的问题.

网友I:
这种问题还是能解决的,并且也不是太麻烦,主要是找到干扰的传导路劲,并对敏感源做防护

网友J(2012-04-27):
建议凡事要理论指导实践:我们通常的ESD问题,大都可以归结为电磁场的近场干扰,又因为是高压小电流,所以是电场干扰主导,如果这样分析,会得出以下结论:
1. ESD测试中,即使没有看到放电打火现象,如果没有金属壳屏蔽,也会造成由于电场强度的分布不均导致的不稳定;
2.如果在测试中,人为的把ESD电流泄放,会转化 电场干扰为 磁场干扰,因为测试中放电头和地不可能实现可靠接触;
3.通常情况下,电场干扰比磁场干扰容易处理,前者想办法把待测部分搞成等势体,比如金属屏蔽或PCB加完整平面层,后者的宽频谱电磁能量对敏感小信号干扰要多点分散处理,除非采用完整的金属壳屏蔽。
这样LZ是否清楚: 浮地好,大地好,接地好,屏蔽好,TVS保护信号好?
抛砖引玉,欢迎交友!本人有简易测试方法,可以自己摸底测试 ,QQ 511071301

网友K(2012-05-27):
既然已经只到AD前端电压采集正常,为何还在AD前端加TVS管呢?
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考量,一是5芯传感器接口的几个信号线均添加TVS管;二是AD转换芯片的电源、使能信号等加电容和TVS管。 ...
引用 网友B:

这几项有道理,应该有效果的。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L:
学习学习,目前还没看到结果

网友M:
ESD防护主要是在泄放路径上,对干扰电流进行“堵”或“疏”
“堵”是让干扰电流影响不到敏感电路,办法如磁珠隔离、电感隔离、分割地等;
“疏”是要干扰电流泄放出去,无法在敏感电路形成干扰电流,泄放无非是到大地、机壳、公共地等,只要让干扰对敏感电路而言形成共模信号,理论上就不会出现受扰异常。
另外吸收能量也算是一种方法。
请问LZ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分享让我们学习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