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真正掌握手算LC值的本领

楼主(2012-02-06):
一直想写关于滤波器方面的, 考虑到很多像我当初一样在努力入门的朋友, 我先写一篇关于滤波器的基础知识吧.
滤波器应用之广, 不用我多说, 做模拟设计的朋友也早已知道, 由于滤波器的原理相对简单(LC,或者RC)加上网上的计算工具很多, 导致很多人都只能借助工具来设计LC参数, 其实手算也不复杂, 况且以模拟设计中创导手算为主, 工具为辅的原则, 希望通过这篇**大家一起来掌握手算滤波器的方法.
首先了解一下滤波器的基本参数:
特性阻抗(假定高频应用,采用50欧姆),
中心频率: 主要对带通或带阻来言, 是他们两边f3db频率的几何平均SQRT(fl*Fh)
截至频率: fcloss达到3dB时的频率
带宽: 主要对带通或带阻来言
衰减量: fc多少频率处衰减量为多少的值.
通带内平坦度: 通带内插损变化量, 这个特性对数字通信影响较大, 平坦性差易引起误码.
群延时: 信号经过滤波器在通带内最大传输时间的差。不是设计的场合需要考虑它,比如单一的一个频率分量的信号,是不存在传输时间差的, 但是一般调制波等信号,由于存在不同频率成分,通过滤波器后, 由于群延时存在, 输出的各个频率成分的大小有了改变, 一般来说在截至频率处传输速度最慢, 而在中心频率处传输速度最快,另外滤波器前后的电路的阻抗也会引起群延时特性改变, 有时间需要加入3dBATT来增加匹配。

关于滤波器的种类, 常用的有butterworth, cherbyshev, elliptic等类型,关于这三类网上有很多现成资料可供学习,我就不多细说了, 还有一种bessel类型滤波器,它的主要特点是群延时特性非常出色,这在对群延时特性重视的场合(比如数字通信等)很有应用价值。
关于滤波器的结构,有一段串联部分(L/C/LC串联/LC并联)再接一段接地部分(L/C/LC串联/LC并联),这样称为2级, 如果有N级的话, 就可能有N/2个串联部分, N/2个接地部分。
好了, 言归正传, 来重点谈一下滤波器的设计过程吧。
首先讲一下LPF的设计, 因为HPFBPF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推导出来的,首先再来看一下cut-off频率fc, 假设fc=1Hz, 10Hz60dB的衰减的casefc=1GHz, 10GHz60dB衰减的case实质上是一样的, 在推导中如下图2所示

一般我们首先会拿到所要设计滤波器的fc, 衰减量, 或者带宽等要求, 这里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帮助大家加深印象, 加深特性阻抗Z0=50ohm, fc="55MHz", 衰减要求是在100MHz处有40dB衰减量.
1)
首先我们把fc归一化, 100MHzfc1.82, 归一化后变成了1.82处要求40dB的衰减量, 我们去查各种常用的滤波器的归一化表就知道了.(网上也有多网友自作的excel工具)
2)
比如我们查butterworth型滤波器, 可查到N=8以上,才能得到1.82fc处有40dB的衰减, 所以可定n=88级滤波器.
3)
查表我们可以得到各级LC的参数, 分为L开始和C开始的2种类型.如下图所示, 注意其中wc=1 [rad/sec], Z0=1ohm,

把归一化LC通过下式转化为实际值.
L=Ln*Z0/(2*pi*fc) [H]
C=Cn/(Z0*2*pi*fc) [F]
这里的Ln,Cn就是图3中经查表得到的值, Z0在射频中一般为50ohm, 低频常用600ohm, fc在此例中为55MHz,
L1=0.3902*50/(2*3.14*55*10^6) = 56.5 [nH]
C2=1.1111 / (50*2*3.14*55*10^6) = 64.3 [PF]
其他的LC按相同的方法可求出. 至此,我们就学会了LPF的设计方法了.
稍微再复杂一点,比如HPF, 可以先转化为归一化的HPF,.再转化为归一化的LPF,然后用上述的(1)-(2)步骤求出Ln,Cn即可. 最后再从归一化的LPF转化为归一化的HPF.
首先HPF转化为归一化的HPF方法是和LPF一样的, 都是除以fc即可, 比如1/5fc处要求衰减量要达到25dB(因为是HPF), 则其实等价于LPF1/0.2=525dB的衰减量的含义.
最后按上述(2)步骤查出Ln,Cn, 有个注意的地方. 为了再次转化为归一化的HPF, LPFLn[H] =>1/Ln (Cn’)[F], Cn[F]=>1/Cn (Ln’) [H], LPFLn倒一下数变成了Cn’, LPF中的Cn倒一下数变成了Ln’, 即如下图所示

归一化的HPF得到后, 转换为实际的L,C值的公式与上面的相同, 就不重复了.
最后再讲一下BPF的设计。基本的思路与HPF一样, 变换为归一化LPF,再变换回归一化BPF,最后得到实际参数。
1)
首先将BPF频率特性转为LPF特性。 BPF的中心频率f0sqrt(fcl*fcu), 带宽BW
定义为abs( (f0^2-f^2) / f),

BWA1dB=abs( (f0^2-f1^2) / f1), BWA2dB=abs( (f0^2-f2^2) / f2),
这里有2个注意点,第一, BPF转化到LPF时,存在不对称性, 比如f0=10MHz, 正负3MHz处要求10dB衰减, 也就是7MHz13MHz处要求10dB衰减, 但是13MHz相对f01.3倍, 7MHz相对f00.7倍,这个0.7是在HPF里的case(因为频率比f0低),所以还要转化为LPF,倒一下数就变成了1/0.71.43 我们就发现在BPFf0正负3MHz的衰减,转化到LPF后变成了1.310dB衰减量和1.4310dB衰减量的两个要求了, 所以对BPF来说,即使两边相同的衰减量, 也要根据频率和带宽计算一遍, 看转成LPF之后的情况。其实这里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推算一下的话, 发现BPF特性是根据中心频率的指数关系对称的一个带宽响应。
第二,在得到归一化LPFLnCn值后, 求实际的LPFLC值时,

L=Ln*Z0/(2*pi*fc) [H]
C=Cn/(Z0*2*pi*fc) [F]
上面fcBPF3dB带宽的值.
得到LPF后如何再转回到BPF实际的值呢?
L变为串联的L’C’, L’等于L的值, C’=1/(2*pi*f0)^2/L [F]
C变为并联的L’’C’’, L’’ =1/(2*pi*f0)^2/C [H]C’’等于C的值。

chebery型的推导,公式有点长, 此处略, 有需要的可以给我留言,我发完整的给你)

网友A:
有点复杂,得好好看看

网友B:
看的眼花,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C:
怎么个好东西了 我怎么就没觉的呢

网友C:
楼上能给我讲讲嘛

网友D:
关于LC的设计,大家可以参考以下的《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由于附件过大,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找

网友E:
对于咱这菜鸟 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F:
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 我去看看

网友F:
123  是不是过于复杂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