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用什么光耦隔离?

楼主(2012-02-06):
如题,目前用CC1101的模块,是SPI接口的,想做光耦隔离,用什么光耦好?是不是得高速光耦或隔离芯片?

楼主:
有人推荐下么

网友A:
74HC08考虑下

网友B:
6N137 看速度够不够。跑几M有可能可以。

楼主:
GDO0和GDO2两个管脚要高速光耦吗?

网友C:
这先要看你打算用多高的数率进行通讯,然后根据该速率进行适当选择即可,通讯用光耦的选型表在我的blog中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春阳您好,我选了一款隔离芯片Silicon labs的Si8463,有6个通道刚好够用在ISP的无线模块上,速度的话我想是这样的:主机的CPU是430用的内部时钟1M,SPI总线的时钟是由CPU分频输出的,所以我用1M的速率就够了,对吗

网友D:
ADI有很多数字隔离器件,可以去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看到有6ch的,价格好像都差不多

楼主:
ADI的价格比实际市场的价格要高多少百分点?

网友E:
不好意思,看错题目啦!

网友F:
fod0721或hcpl0721,前者几十块,后者十几块

网友G:
用磁隔离,大概在18左右,那种带输入也带输出的

网友H:
ADI 的ADUM1400系列

网友I:
我是来取经的···

网友J:
多茶些有关的资料

网友K(2012-05-18):
http://blog.21ic.com/user1/67/archives/2005/492.html#
感谢6#chunyang       学习了(在您没同意的情况下将您的链接贴出来了便于他人直接链接。请原谅)

网友L:
enen  bucuo d a

网友L:
enen  bucuo d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