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编址

楼主(2012-02-06):
今天看书关于单片机系统的扩展,书上说:
:外围I/O芯片与数据存储器是统一编址,,它不仅占用数据存储器地址单元,而且使用数据存储器的读,写控制指令与读,写指令,这就使得在单片机的硬件设计中数据存储器与外围I/O芯片的地址译码较为复杂”
我的问题是:
1:什么是外围I/O口芯片?
2:什么是统一编址?
3:为什它和存储器统一编址占用存储器地址单元?
网上搜的都看不明白!!
大家多多帮忙
谢谢

网友A:
单片机种类太多,我实在不是全部都会,也不知道怎么答,还请楼主明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51的 呵呵

楼主:
没人问题哈,人品太差,继续请教

网友B:
1:什么是外围I/O口芯片?
答:外围I/O口芯片是指单片机以外的一些输入输出芯片,
    像IO扩展芯片,存储芯片,外部时钟芯片,只要与你单片机IO口相连的都属于外围I/O口芯片。
2:什么是统一编址?
答:统一编制,是指你单片机的I/O地址和外部的地址是一样的,只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你去区分。
3:为什它和存储器统一编址占用存储器地址单元?
答:你扩展了数据存储器,但是单片机的寻址能力是固定的,
所以,当你单片机只有4Kbyte的时候,扩展一片64Kbyte的数据存储器,它也就只有64Kbyte的大小一样。

楼主:
假如单片机外扩了64K的外部RAM,那么总的地址不是应该是外扩的RAM加单片机内部的RAM吗?怎么占用了单片机内部地址单元呢?就是不懂占用单片机内部地址单元是怎么回事?谢谢
6# zj314995534

网友B:
就是大鱼吃小鱼一样,大鱼把小鱼吃了,鱼缸只剩大鱼了,小鱼把大鱼的胃给占了,大鱼还是那大鱼。
大鱼就是外扩的64K,小鱼就是单片机内部的4K。我不知道怎么说。现在的单片机存储都很大,不涉及这些了。

楼主:
如果不明白的话憋在心里不爽!就是说假如外面扩展了64K,单片机的存储器也是包含在这个64K里面,所以说占用单片机的内部RAM!是吧?
8# zj314995534

楼主:
谢谢,收藏了 2# 邑大小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