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Y7C68300C-56PVXC芯片使用问题

楼主(2012-02-06):
各位高手好啊,最近在用这个芯片调试,但总调试不好,这个芯片又太老,都没熟悉这个芯片的FAE了,特在这里向大家请教,希望有用过的帮我一下。在此非常感谢!
主要是不知道该如何往该芯片的配置芯片EEPROM里下载初始化配置程序。问题如下:
1. 当目标板上电后通过USB连接线接入电脑的USB接口后,电脑会提示识别到USB DEVICE,并提示安装驱动;且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会多出一个“Unknown Device”,
Unknown Device
的设备信息的VID PID都是0000,是不是已经表明是有问题的?
2.为该设备更新驱动程序,安装提供的驱动程序,会出现“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
3.若使用 Primer.exe Blaster.exe这两个工具配置EEPROM,会出现“couldn't open device

楼主:
今天调试了下,发现24M的无源晶振在USB连接线未接到电脑USB接口上时,晶振是正常的,但一连接USB连接线到电脑主机,晶振就不行了,一个管脚高电平,一个管脚低电平,有谁遇到这种情况没啊?换了几块板都这样,也不大可能芯片全是坏的啊

网友A:
建议你到Cypress网站上建一个case,那里有很多专家,相信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