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电路

楼主(2012-02-06):
看内存原理,有点不明白,谁能试写一个电路图,要求:不使用集成块电路;保存一个字节(8位)数据的纯电路(只有电阻 电容 三极管 电感 晶震组成的电路);写出说明怎么保存数据和读取数据;

网友A:
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双稳态电路,就是一个典型的存储器

网友B:
这应该是模电知识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