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示波器反应真慢!

楼主(2012-02-06):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接上探头,波形立即显示就行了。
 拿掉探头,波形消失慢,非常有用的。。你多用用就知道了。。

楼主:
 只要接上探头,波形立即显示就行了。
 拿掉探头,波形消失慢,非常有用的。。你多用用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拿掉探头,还来得及hold住?其实我没说完,波形也不会立即显示,不知道测上升下降时间准不准,还没试过。

网友B:
你买的多少兆的?

楼主:
你买的多少兆的?
引用 网友B:

靠,不好意思说,最便宜的,你懂了吧。:$

网友C:
说详细点嘛~也没数据~~

网友D:
最便宜的也不会这样的,可能设置有问题。

网友E:
超时触发的时间,设置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真的,我真是不太会玩示波器,等玩段时间看看再说。:D

网友F:
楼上几位说的对,这个涉及到一个触发的问题,
示波器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同步脉冲的触发,要不然,屏幕上的波形乱糟糟一团,什么也看不清了,
在你拿掉探头后,输入信号没有了,同步信号也收不到了,但是示波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有了,因为下一个同步信号本来就是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的,到底过多少时间呢,反正至少要等待比一个周期长,再长呢,也许是1毫秒,也许是1秒,也许是10秒,看到底怎么设置的了。
直到确定信号真的是没有了,波形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