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应用问题

楼主:
测试太阳能电池片组件(一般为5V)实验
原理图如下

通过改变AB之间的电阻,采集电压电流描绘IV曲线
问题是电子负载变阻部分  如下图\

红叉叉表示断开,图二AB,直接接入图一AB
LM358 + 输入DAC 变化(假定0-5V
为什么用不了呢?
一接入,LM358+DAC变化正常输入,—级变化没有
断开AB —级变化就=于+级

还是我这个图是错的,哪里要改?求正确压控变阻,努力学习, 谢谢大家

我说的电子负载是从下图理解来

图中AB两点,应该等效为电阻吧  把变阻器换成DAC变化也就改变电阻

为什么我改的电路不对呢 错在哪里  是MOS管不工作?
求改进~~~

网友A(2012-02-07):
第2图,红叉处不应断开的,否则就不是可控电阻了。
最后一个图的电子负载原理图也是有问题的,R4的上端应该接一个固定的电压基准,而不是接A点。另外,那个R1也比较小,R4分压输入1V时电流有100A了!所以,如果你用不到那么大的电流,要增大R1。

楼主:
每次都是LYMEX老师回复哈 我还是没弄明白
两电路整合如下图

IN输入DAC变化没有问题,检测到了
理论上C点应该也跟着DAC变化对么?
现在这样接入电路后,地的红叉也接上了,C点检测不到变化 数值一直为零  问题出在哪里呢?求指导,谢谢老师!
2# lymex

网友B:
电路没大问题,原理是正确的。
1、你在调试时,将R1换个稍大一些的电阻,这样电路有问题时不至于烧坏元件。
2、负载要加上才可以工作。
3、调试时,要看MOS管的g极电压,象这样的功率MOS管,G极电压在5V左右才可以导通。运放的输出电压如果达不5V以上,就找运放的事。超过5V后R1还是没电压就找MOS管的事------在接上电的情况下

楼主:
我按这个图接的

运放供用的是LM2904 应该和LM358一样吧
你说的负载要加上什么意思?还要另外加什么?
上电后,MOS管的G级,也就是运放的1脚,输入是是8V多点,2脚是零,3脚电压1.7V,现在给运放正级输入DAC变化,变化过程10MS (运放响应时间应该没有问题吧,前面一级也是用相同的运放输出)IN输入DAC变化没有问题,检测到了理论上C点应该也跟着DAC变化对么?现在这样接入电路后,C点检测不到变化 数值一直为零  问题出在哪里呢?
另外单独一块运放,上电,1脚输出电压8-10V  2脚负级1.8V   3脚正级1。9V
回复 网友B:
换了几块都要一样,运放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加负载---即Q1的负载,就是要把电池及电阻那一路加上。

G极达到8V,C点没电压,说明Q1有问题

楼主:
谢谢哈,换了Q1是有变化了
R1换成510
IN输入的是0-8.7V线性变化(变化时间为10MS)
采集到,负级0-4.6V线性弯化,一直稳定在4.6V(变化时间为10MS)
采集输出脚分两断了,先从0直接跳到0。4V  再是0.4-0.57V之间线性化(变化比较慢) 然后数据直接跳到2.0V,再2.0-6.7线性变化 再跳到8.7 稳定(变化时间为10MS)
现在问题来了?
先说说我的理解
1, 运放输出0.4-0.57V之间线性化,是否相当于mos管Ugs开启电压?
输出在2.0-6.7变化指什么呢?6.7后可认为是MOS管导通么?试着给G极加5V分压,只要输出脚和G连着,G点电压就加不上,断开刚正常
2,运放负极0-4.6V线性变化=Uc
整个变阻部分的变阻量是不是=(电池片电压/Uc)*R1
此时MOS管G极应该也在变化,还没有导通
整个变阻部分的变阻量应该怎么算呢?

我这个人比较麻烦哈,还希望老师指导,谢谢啦~
7# dontium

网友A:
把R换成20mA的电流表。
C点的电压应该等于输入的电压,如果不等于,就是运放和Q1的问题,检查一下是否接错了、元件是否损坏。

另外,输入给运放的电压达到8.7V,那也太大了,效率太低了,不要超过1V为好。510欧电阻也太大了,一般是几欧,电流较大时还要小一些。

楼主:
输入调整了 0-2V变化,510欧换成2欧,C点电压就为零了,检测不到变化 电阻还是变换中……为什么电阻变小了,C点就会变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调整了 0-2V变化,510欧换成2欧,C点电压就为零了,检测不到变化 电阻还是变换中……为什么电阻变小了,C点就会变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