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2-06):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能饱和

楼主:
2# 看见未来

网友B:
真正的问题是P10不论是高还是低,K都是吸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C:
除了继电器线圈没有并联续流二极管外,Q1应该采用NPN管。

网友D:
灌电流的计算错误,该PNP管子肯定工作于放大状态!

网友E:
始终饱和才对

网友F:
三极管不能关断

网友A:
始终饱和才对
引用 网友E:

PNP管,这个接法,只可能处于放大状态,而且只会处于放大态。

网友G:
这个不仅仅是电流问题,还有电压问题

网友H:
哈哈,若CPU的IO设置成OD,那么P10是高时,K不是吸合的.
不过可能要烧IO口了.

网友I:
你的Q1怎么关住?

网友J:
你应该用npn的三极管

网友K:
应该关不断

网友H:
你的Q1怎么关住

OD下没有电流哪来BJT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