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2012-02-06):
<<OP AMP APPLICATION >>一书中讲隔离放大器时,有如下电路图

我想请问下,AD620的输入端共模电压应该怎么计算?是上千V吗?这个电路能工作不?如果不正确,怎么改才可以呢?
谢谢啦

网友A:
共模电压一般都不超过运放的电源电压范围。
少数一些运放,共模电压可以超出电源,比如LT1490/LT1491,但AD620不是。
由于是隔离放大器,因此AD620的电源是独立的、悬浮的、是与电路中的REF有密切关系的。
因此共模电压很小。

网友B:
看不懂,太难了。。。

网友C:
电路把ICOM与MOTOR的上端相连,所有没有共模电压问题。
但这个ICOM对人有危险。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要测电机两端的电压,如何对该电路做修改呢?关键应该在衰减上吧?

网友C:
用霍尔比较好

网友D(2013-12-04):
你最终选择怎么消除共模电压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