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XX的GPIO应该发到这里不

楼主(2012-02-06):
各位达人,问个LPC2300的GPIO的问题
现在有一块LPC2300的板,想了解它GPIO怎么工作,用一个小源代测LED灯,源码里用GPIO控制亮/暗

读文档的时候发现都有两个32位的寄存器一个IOXXX0,一个IOXXX1的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控制LED灯是IOSET0,但是好像先要对这个管脚初始化,用了一个寄存器叫IODIR0这个寄存器描述是用来控方向的,用了一个这样的操作,IODIR0 |= ((unsinged int)1<<25),似乎是用第25位(还是别的)

再看文档时,有描述寄存器如下:
31:0    P0xDIR 或 P1xDIR          这两个是对应每个管脚的两个寄存器(IODIR0和IODIR1)吗,多谢。

网友A:
表示port0,port1,port2,port3.。。。

网友B:
编写LED测试程序,主要就是把相应的管脚,就是链接你LED灯的那个管脚配置成GPIO模式,在用IODIR配置输出功能,再用IOSET给这个管脚配高电平,再用IOCLR给这个管脚配低电平。LED灯就会发生相应变化。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