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 STM32 USB HID 问题

楼主(2012-02-06):
香版主,你好,请帮忙看一下,问题是在pc机在发送完成SET_REPORT后无法进入CustomHID_Status_In这个函数,后查看pInformation->ControlStat值为STALLED,不清楚是怎么会产生STALLED的值。程序代码如下:

RESULT CustomHID_Data_Setup(uint8_t RequestNo)
{
  uint8_t *(*CopyRoutine)(uint16_t);
  CopyRoutine = NULL;
  if ((RequestNo == GET_DESCRIPTOR)
      && (Type_Recipient == (STANDARD_REQUEST | INTERFACE_RECIPIENT))
      && (pInformation->USBwIndex0 == 0))
  {
    if (pInformation->USBwValue1 == REPORT_DESCRIPTOR)
    {
      CopyRoutine = CustomHID_GetReportDescriptor;
    }
    else if (pInformation->USBwValue1 == HID_DESCRIPTOR_TYPE)
    {
      CopyRoutine = CustomHID_GetHIDDescriptor;
    }
  } /* End of GET_DESCRIPTOR */
  if (pInformation->USBbmRequestType == CLASS_REQUEST|INTERFACE_RECIPIENT//处理SET_REPORT请求
            && RequestNo == SET_REPORT)
  {
        CopyRoutine = CustomHID_SetReport;
  }
   else if((Type_Recipient == (CLASS_REQUEST | INTERFACE_RECIPIENT))//处理GET_REPORT请求
        && RequestNo == GET_REPORT)
  {
    CopyRoutine = CustomHID_GetReport;
  }
  if (CopyRoutine == NULL)
  {
    return USB_UNSUPPORT;
  }
  pInformation->Ctrl_Info.CopyData = CopyRoutine;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 0;
  (*CopyRoutine)(0);
  return USB_SUCCESS;
}

回调函数代码如下:

uint8_t *CustomHID_SetReport(uint16_t length)
{
if (length == 0)
{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Length = 1024-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return NULL;
}

    return &My_Buffer[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

uint8_t *CustomHID_GetReport(uint16_t Length)
{
  if (Length == 0)
  {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Length = 1024-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return NULL;
  }
  return &My_Buffer[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

包的大小为16个字节。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在CustomHID_Data_Setup函数RETURN之前将(*CopyRoutine)(0)改成pInformation->Usb_wLength = (*CopyRoutine)(0);
但是编译后,报错该成员不存在,不知是笔误,还是另有其它的结构体。
谢谢,请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这是CustomHID_Status_In的源码
void CustomHID_Status_In(void)
{
   if (Type_Recipient == (CLASS_REQUEST|INTERFACE_RECIPIENT)            && (pInformation->USBbRequest) == SET_REPORT)
{
        if (pInformation->ControlState == WAIT_STATUS_IN)
//
  {
                 data_process_flag= 1;
  }
}

}

网友A:
函数CustomHID_SetReport()是否被调用过?什么时候被调用?被调用过几次?

楼主:
问题找到了,调用了两次,每次16个字节,所有应该是32-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SETREPORT每次发32个字节,谢谢

网友B(2014-03-11):
楼主,能否把你的这个代码公布出来看一下。我现在是 input id 2个,output id 2个,并且每个的大小都不一样。
就是不会知道,GET_REPORT,SET_REPORT的处理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