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压DC/DC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02-06):
1.DC/DC在工作在DCM和BCM模式下占空比求解方式是一样的吗?
2.在算DC/DC输出纹波时,电容的ESR是使用DC/DC开关频率下的ESR吗。还有计算纹波时要考虑电容的那些因素。
3.DC/DC控制器有电流控制方式和电压控制方式,这两个控制方式对外围电路参数计算有那些影响。需注意些什么。
4.在知道输出电流的情况下,怎么能比较准确的计算出DC/DC的输入电流。

网友A:
OH,MY GOD。我咋看不懂啊。。。。

网友B:
这是综合性的问题,你应该看看开关电源的相关书籍,连续模式和断续模式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
3楼,你说的断续和连续问题我知道。
就说连续吧,我计算的输入电流和实际测量的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