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各个部分的作用啊

楼主(2012-02-07):
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为什么空载的时候还是有信号输出啊,另外希望能给详细分析一下各个部分的作用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电路图太小,看不清楚,不过可以看出是交流放大,后面有整流。
可以把第3个运放的输出电容断开,看是否输出还有信号?如果还有,那就是后面整流部分的问题。如果信号没有了,就是前三级有问题。问题的原因可能是自激振荡,或者噪音太大。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想问下前面的信号经过放大。滤波。再放大之后 后面的整流什么意思啊 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断开了那个电容 后面输出还是有一定的频率信号输出,那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整流是精密全波整流吧?那作用就是吧交流信号变成直流。
最后的输出因此应该是直流信号,不要看交流成分。
如果断开那个电容,后面还有一定的交流成分,那就是自身振荡,或者外部干扰太大。

以上我的推论,是基于看不清的电路图进行的,可能有误。

楼主:
那自激震荡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现在电容后面的信号输出没有了 那就是前面的问题 那该怎么处理啊 求助啊

楼主:
原因找到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LZ是不是应该把解决的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C:
原因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