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在开路电路中悬空脚为何有电压

楼主(2012-02-07):
我在做实验时,用DC3V接了3个IN4007(正向串联),最后一个阴极是悬空的,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悬空脚是2.25V,但二极管两端是没有压降的,这是什么原因,是浮动电压吗?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一个可能原因,是有射频或交流干扰信号,二极管起检波作用。整流作用了了。

网友C:
画个简单的示意图吧 把万用表怎么接的也画进去~

网友D:
悬空脚是2.25V,为什么说二极管没有压降呢?还有0.75那里去了?万用表的内阻比较大,你用万用表去测,就相当于在3个二极管后面再串联一个大电阻这样二极管导通过的电流就会在电阻上形成压降,导致每个二极管上的压降变小了

网友E:
我在做实验时,用DC3V接了3个IN4007(正向串联),最后一个阴极是悬空的,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悬空脚是2.25V,但二极管两端是没有压降的,这是什么原因,是浮动电压吗? ...
引用 楼主:

楼主啊,你用万用表接二极管后面的时候,万用表相当于二极管的负载,上面有了电流,就有了压降;测二极管两端的时候,没有回路,所以二极管上没有压降啊。

电路的基本条件是回路,做实验要动脑筋啊。

网友F:
万用表上的压降。致使二极管上的变得差不多为0了

网友G:
极小电流时一个管降0.25V是合理的

楼主:
6楼讲的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H:
6楼正解。

网友I:
数字万用表内阻一般10M,二极管有漏电流的

网友J:
测量改变状态

网友K(2013-05-23):
是有楼流的

网友L:
2块表测量,就没有疑问了吧。

网友M(2022-04-03):
6楼大师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