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那些因素会引起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2-02-07):
有一款产品,已生产好久,出没有出现问题!最近有有几台通信不上,有些时候过几天有好了,有一些重启一下就好了!  还就是这一个月出现了将近5台,但现在没有故障机,也不好找问题,初步认为是晶振没有起振导致的!

  求教:有那些因素会引起晶振不起振!
  注:最近一个月比较潮湿,没有什么特殊!!

楼主:
以下是原理图

网友A:
问题出在两个22pF电容上!

网友A:
建议楼主找几片不起振的板子,做个对比实验,以确定问题根源。
1.起振与不起振的板子均取下两个22pF电容,看是否起振,如果不起振分别焊上,如果起振,那问题就定位在22pF电容上;

2.再将潮湿不起振的板子上22pF取下,在焊上去,如果起振,那么问题就是潮湿引起;

楼主:
建议楼主找几片不起振的板子,做个对比实验,以确定问题根源。
1.起振与不起振的板子均取下两个22pF电容,看是否起振,如果不起振分别焊上,如果起振,那问题就定位在22pF电容上;

2.再将潮湿不起振的板子上22pF取 ...
引用 网友A:

潮湿会影响电容吗?什么原理!
  现在也不好试,今天没有一台有问题的,现都变好了!

网友B: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STC的芯片,用两个起振电容不行,完全按照原理图连接才能确保能用。原理图给的是一个电容。当然,那是STC,您这是PIC,不一样~~~

网友A:
1. 潮湿可能引起电容容值发生变化:
   C = (e*S)/(4*TT*k*d)
从上面不难发现潮湿可能引起的参数变化,具体网上查一下,我这里上不了其他网站;
2. 潮湿可能引起线路板短路或漏电,当然具体要看你潮湿的什么程度,网上查一下,环境RH为多少,可能出现凝露或其他现象!

期待楼主查找后给个答案,呵呵~~

楼主:
1. 潮湿可能引起电容容值发生变化:
   C = (e*S)/(4*TT*k*d)
从上面不难发现潮湿可能引起的参数变化,具体网上查一下,我这里上不了其他网站;
2. 潮湿可能引起线路板短路或漏电,当然具体要看你潮湿的什么程度,网 ...
引用 网友A:

那一定,正在等待现象的再次出现!

楼主:
1. 潮湿可能引起电容容值发生变化:
   C = (e*S)/(4*TT*k*d)
从上面不难发现潮湿可能引起的参数变化,具体网上查一下,我这里上不了其他网站;
2. 潮湿可能引起线路板短路或漏电,当然具体要看你潮湿的什么程度,网 ...
引用 网友A:

凝露有可能,昨天返潮的厉害,地板上都是水!
   今天没以有返潮,所有通道都正常!

网友C:
驱动不够,或者驱动过强造成晶体振荡子坏掉。
负载电容太大时也会不稳定

楼主:
驱动不够,或者驱动过强造成晶体振荡子坏掉。
负载电容太大时也会不稳定
引用 网友C:

谢谢

驱动不够,或者驱动过强造成晶体振荡子坏掉。 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今天4台机器全部都可以正常工作!

不太稳定,就不知道了,这个电路是公司PIC通用的晶振电路,用了很久了

网友D:
环境因素 除了 湿度, 还要考虑 一下 温度。
风筒吹, 试高温(注意 距离与时间)
放 恒温箱 可试 高、低温。
还有 就是 采购的 晶体 本身。

网友E:
我之前也遇到过32768难起振,不过后来在晶振两端并了6M的电阻,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F:
潮湿对分布电容影响不大,它主要影响振荡电路的直流偏置。

网友C:
你选择的是几M的晶体?

配置字选的是什么?

电路图是什么样的?

网友G:
不起振说明你的驱动频率发生了偏移,与晶振本身的谐振频率不一致;起振电容变化从而导致驱动频率发生偏移这是一个可能;还有其他可能会引起你的驱动频率发生变化。

网友F:
不起振说明你的驱动频率发生了偏移,与晶振本身的谐振频率不一致;起振电容变化从而导致驱动频率发生偏移这是一个可能;还有其他可能会引起你的驱动频率发生变化。 ...
引用 网友G:

那两个是负载电容,主要影响从上电到建立稳定振荡所需的时间,对频率的影响微乎其微。

网友H:
换个电容试试,电容值有偏差也可能导致不起振

楼主:
你选择的是几M的晶体?

配置字选的是什么?

电路图是什么样的?
引用 网友C:

20M的晶振,HS的配置
  电路图在2L

楼主:
估计你的单片机振荡电路处于临界状态,所以对电源电压、湿度等参数变化很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停振。用示波器测量OSC2的波形,正常时应该看到一个幅度三分之二VCC左右的完整正弦波,如果幅度太小,可以增大单片机增 ...
引用 网友F:

谢谢

网友C:
把22pf电容换成6pf

网友C:
另,注意焊接温度和焊接时间,特别是对一些小封装的晶体,过长的焊接时间和焊接温度容易导致晶体内部结构发生熔融,此时晶体则可能产生偶尔停振现象。

焊接造成的问题特别在那种将晶体外壳焊接到线路板上容易出现,因为现在的晶体外壳普遍不易吃锡,生产工人会用大功率烙铁长时间加热壳体,特别容易造成内部晶体熔融后振荡子对外部寄生电容加大,结果类似于负载电容太大导致的震荡不稳定,所以,当如有晶体外壳接GND需求时,尽量选择自带接地端的晶体产品。

楼主:
把22pf电容换成6pf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能不能细讲一下

网友C:
谐振电容的容值选择要考虑PCB等形成的分布电容,另外根据经验,在PIC上那两个电容容值一般推荐6~12pf足矣,当晶体频率越高的时候,振荡启动越困难,所以推荐这个容值就尽量选择小一点。

楼主:
谐振电容的容值选择要考虑PCB等形成的分布电容,另外根据经验,在PIC上那两个电容容值一般推荐6~12pf足矣,当晶体频率越高的时候,振荡启动越困难,所以推荐这个容值就尽量选择小一点。 ...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

网友I:
晶振的地端连接虚焊、不好也能造成不起振

网友J:
曾经有段时间也出现过这问题,后来换了个晶振供货商,问题解决。

楼主:
今天又出现一台问题机,换成15PF电容后约30次还是出错一次不启振。

网友K(2013-12-26):
我也遇到问题,来找答案

网友L(2015-09-18):
今天,我也碰到了类似的的 问题, 板子没问题,原理没问题,焊接没问题,元件没有问题。
但,就是无法下载进去。
真,服了。

网友L:
如果,看到的话, 我的问题解决了,电源 不稳定, 造成的. 独立供电.后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