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测纹波基板烧了

楼主(2012-02-07):
小弟新设计了一个电源回路 是24V转5V的  只是输出电压是24V和19V(压差5V)
上电后能输出5V
但是当我测试纹波时候 电路却会烧掉 同样的情况发生两次了
一直无法理解是为什么 想借此请教下各位

网友A:
没看明白  一会5v 一会19v的

不知道你具体怎么测试的

你换个隔离探头试试

网友B:
建议楼主先讲讲电路图的原理,;大家学习一下;P,然后共同讨论出现的问题

网友C:
把输出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