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原理分析运放

楼主(2012-02-07):
(无正文)

网友A:
明显是你叠加原理没用对。电压源要看成短路,这里短路就是0V。

网友A:
只有Vi2作用时, V02=R2×Vi2/R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Vi2作用时,电路应该这个样子,Vp=R2(R1+R2)Vi2;VO= Vp=Vn?该怎么分析?

网友B:
对电压源Vi1,Vi2
Vi2作用,Vi1接地;
Vi1作用,Vi2接地

楼主:
5# efen 不应该是接地,断路才对.(叠加原理分析,电压源断路,电流源短路)

楼主:
3# zjp8683463 94862

只有Vi2作用时,电路应该这个样子,Vp=R2(R1+R2)Vi2;VO= Vp=Vn?该怎么分析?
引用 楼主:

重新分析了下,简化后电路图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个电路怎么计算

楼主:
叠加定理用错了.,现在结贴

网友C:
使用叠加原理时,电压源短路,电流源断路, V0=R2/(R1+R2)Vi2;这个公式有错误,应该是V0=R2/(R1+R2)*(1+R2/R1)V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