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imulator状态下,TIMx能不能计数

楼主(2012-02-07):
我在模拟仿真状态下,定时器不计数,为什么?

楼主:

刚才发错地方了。我用模拟仿真,定时器不计数,不知为什么?

网友A:
程序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B:
这么少的信息,估计没人知道为什么

楼主:
程序代码如下,Target Settings选Simulator, 编译后运行,更新标志始终不出现,像是TIM4没有运行,用中断方法做,也是一样不出现中断,TIM4_CNTR 的值不变,是不是软件仿真时,定时器不运行。

void main(void)
{
    TIM4_IER  = 0x00;            // 禁止中断
   TIM4_EGR  = 0x01;            //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TIM4_PSCR = 0x07;           // 计数器时钟=主时钟/128=2MHZ/128
   TIM4_ARR  = 255;
   TIM4_CNTR = 255;            // 设定计数器的初值
   TIM4_CR1  = 0x01;
   TIM4_SR   = 0;

while(1)
  {
      while((TIM4_SR & 0x81)>0x00)   // 等待更新标志
     {
         TIM4_SR = 0x00;               // 清除更新标志
             PD_ODR = PD_ODR ^ 0x08;        // LED驱动信号取反
     }

  }
}

网友C:
仿真状态下 定时器是可以运行以及中断的。不能运行那应该是没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