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我想找一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2-02-07):
我想找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火线,接通工作后能在250秒后自动断电。
额定电压需要250VAC的,电流需要10A的(可以小一点,最低不能低于7A),是用在800多W的负载上,尺寸希望能够尽量的小。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型号的时间继电器符合以上要求?谢谢!

网友A:
这样看,你的需求是只导通250S时间,可以去厂家问问,如果自己做也是很简单

网友B:
可以用欧姆龙H3CR时间继电器,体积不大,但这类继电器控制触点最大只能5A,如果嫌不够,可以增加中间继电器。
http://www.ia.omron.com/data_pdf/data_sheet/h3cr-a_ds_csm85.pdf

网友B:
补充,这种时间继电器的时间是大范围可调的,我有一次出门10天,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做了个喂鱼器,一个设置在24小时,另一个设置在2秒,即控制成每24小时电机转动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