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中,房间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2-07):
在PCB中,从原理图更新pcb后 ,在pcb界面上出现一个房间,上面标有pcb板的名称。这个房间可以改动。
这个房间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把他改的很小是不是对画出的板子有没有影响?
那位高手看到,给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哈哈,ROOM翻译成房间:lol

更新的那个可以删掉,可以设置更新不建ROOM,ROM技巧一下说不完,慢慢学吧

网友B:
多通道设计(有几路完全相同的电路),可以通过先布好一个通道,剩下的通道可以通过ROOM进行复制,排列.

网友C:
哈哈,ROOM翻译成房间:lol

更新的那个可以删掉,可以设置更新不建ROOM,ROM技巧一下说不完,慢慢学吧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什么房间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