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C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2-02-07):
电脑重装后,安装了MPLAB8.6和PICC9.8 .出现无法编译以前的程序,如"ADGO"无法通过编译,请高手指教.我是新手.

网友A:
1、这个问题主要是在编译的时候,从头文件中找不到ADGO等的定义造成。
2、检查芯片型号设置是否正确。
3、源代码原来是否在MPLAB+PICC下所写?如果不是,则请按照MPLAB+PICC的头文件写相关寄存器名称。

网友B:
新装的版本无法兼容旧的编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2楼:之前是用MPLAB+PICC写的,只是版本不同。问题是9.8的PICC会不兼容前面的版本吗?是不是非要装回9.6的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是怎样解决?因为是在公司里,更改软件很麻烦,需要向IT部申请。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其它解决办法。

网友A:
1、9.6和9.8在头文件上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2、如果确实是头文件不兼容问题,可以把9.6的头文件拷贝到9.8下编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9.6的include考到9.8试过,还是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比如GODONE=0这条指令。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把9.6的include考到9.8试过,还是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比如GODONE=0这条指令。
引用 楼主:

在PICC9.8中,应该写成GO_nDONE

这些关键字,你都可以直接查看PICC安装目录下的对应头文件中的定义,定义成什么名字,你在源代码中就写成什么名字即可。

请问,你会看.h文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2\include
或者直接在MPPLAB里面右键打开pic.h,可是打开后就看不懂了,能指点我一下吗?(例如哪一句是定义“godone”的)万分感谢!
打开后如下:
#ifndef _PIC_H
#define _PIC_H
#if defined(_10F200) || defined(_10F202) ||\
    defined(_10F204) || defined(_10F206)
#include <pic10f20x.h>
#endif
#if defined(_12C508) || defined(_12C509) ||\
    defined(_12F508) || defined(_12F509) ||\
    defined(_12C508A) || defined(_12C509A) ||\
    defined(_12CE518) || defined(_12CE519) ||\
    defined(_12C509AG) || defined(_12C509AF) ||\
    defined(_12CR509A) || defined(_RF509AG) ||\
    defined(_RF509AF)
#include <pic125xx.h>
#endif
#if defined(_16C432) || defined(_16C433)
#include <pic1643x.h>
#endif
#if defined(_16C52) || defined(_16C54) || defined(_16C54A) ||\
    defined(_16C54B) || defined(_16C54C) || defined(_16CR54A) ||\
    defined(_16CR54B) || defined(_16CR54C) || defined(_16C55) ||\
    defined(_16C55A) || defined(_16C56) || defined(_16C56A) ||\
    defined(_16CR56A) || defined(_16C57) || defined(_16C57C) ||\
    defined(_16CR57B) || defined(_16CR57C) || defined(_16C58A) ||\
    defined(_16C58B) || defined(_16CR58A) || defined(_16CR58B) ||\
    defined(_16C58) || defined(_16HV540)
#include <pic165x.h>
#endif
#if defined(_16F54) || defined(_16F57)
#include <pic16f5x.h>
#endif
#if defined(_12C671) || defined(_12C672) ||\
    defined(_12CE673) || defined(_12CE674)
#include <pic1267x.h>
#endif
#if defined(_12F629) || defined(_12F675)
#include <pic12f6x.h>
#endif
#if defined(_12F683)
#include <pic12f683.h>
#endif
#if defined(_12F675F) || defined(_12F675H) || defined(_12F675K)
#include <pic12rf675.h>
#endif
#if defined(_16C505) || defined(_16F505)
#include <pic16505.h>
#endif
#ifdef _14000
#include <pic14000.h>
#endif
#if defined(_16C554) || defined(_16C556) || defined(_16C557) || \
defined(_16C558) || defined(_16C554A)   || defined(_16C556A) || \
defined(_16C558A)
#include <pic1655x.h>
#endif
#ifdef _16C61
#include <pic1661.h>
#endif
#if defined(_16C62) || defined(_16C62A) || defined(_16CR62) ||\
    defined(_16C62B)
#include <pic1662.h>
#endif
#if defined(_16C620) || defined(_16C621) || defined(_16C622) ||\
    defined(_16C620A)   || defined(_16C621A)    || defined(_16C622A) ||\
    defined(_16CE623) || defined(_16CE624) || defined(_16CE625) ||\
    defined(_16CR620A)
#include <pic1662x.h>
#endif
#if defined(_16C64) || defined(_16C64A) || defined(_16CR64)
#include <pic1664.h>
#endif
#if defined(_16C641) || defined(_16C642) ||\
    defined(_16C661) || defined(_16C662)
#include <pic166xx.h>
#endif
#if defined(_16C65) || defined(_16C65A) || defined(_16CR65)
#include <pic1665.h>
#endif
#if defined(_16C66) || defined(_16C67)
#include <pic166x.h>
#endif
#if defined(_16C71) || defined(_16C710) || defined(_16C711)
#include <pic1671x.h>
#endif
#if defined(_16C712)    || defined(_16C715)     || defined(_16C716)
#include <pic16715.h>
#endif
#if defined(_16C72)     || defined(_16C72A) || defined(_16CR72)
#include <pic1672.h>
#endif
#if defined(_16C73) || defined(_16C73A) ||\
    defined(_16C74) || defined(_16C74A) ||\
    defined(_16C63)     || defined(_16CR63)     || defined(_16C63A)     ||\
    defined(_16C65B)    || defined(_16C73B)     || defined(_16C74B) ||\
    defined(_16LC74B)
#include <pic1674.h>
#endif
#if defined(_16C76) || defined(_16C77)
#include <pic1677.h>
#endif
#if defined(_16C773) || defined(_16C774) || defined(_16C770) ||\
    defined(_16C771) || defined(_16C717) || defined(_16C745) ||\
    defined(_16C765)
#include <pic1677x.h>
#endif
#if defined(_16C781) || defined(_16C782)
#include <pic1678x.h>
#endif
#if defined(_16F627) || defined(_16F628)
#include <pic16f6x.h>
#endif
#if defined(_16F627A) || defined(_16F628A) || defined(_16F648A)
#include <pic16f62xa.h>
#endif
#if defined(_16F630) || defined(_16F676)
#include <pic16630.h>
#endif
#if defined(_12F635) || defined(_16F636)
#include <pic16f636.h>
#endif
#if defined(_16F684)
#include <pic16f684.h>
#endif
#if defined(_16F688)
#include <pic16f688.h>
#endif
#if defined(_16F83) || defined(_16CR83) || defined(_16C84) || \
    defined(_16F84) || defined(_16F84A) || defined(_16CR84)
#include <pic1684.h>
#endif
#if defined(_16F87) || defined(_16F88)
#include <pic16f87.h>
#endif
#if defined(_16F873) || defined(_16F874) ||\
    defined(_16F876) || defined(_16F877) ||\
    defined(_16F872) || defined(_16F871) ||\
    defined(_16F870)
#include <pic1687x.h>
#endif
#if defined(_16F873A) || defined(_16F874A) ||\
    defined(_16F876A) || defined(_16F877A)
#include <pic168xa.h>
#endif
#if defined(_16F72) ||\
defined(_16F73) || defined(_16F74) ||\
defined(_16F76) || defined(_16F77)
#include <pic16f7x.h>
#endif
#if defined(_16F716)
#include <pic16f716.h>
#endif
#if defined(_16F737) || defined(_16F747) ||\
defined(_16F767) || defined(_16F777)
#include <pic16f7x7.h>
#endif
#if defined(_16F818) || defined(_16F819)
#include <pic16f81x.h>
#endif
#if defined(_16C923) || defined(_16C924) ||\
    defined(_16C925) || defined(_16C926)
#include <pic169xx.h>
#endif
#if defined(_7C695X)
#include <pic7695x.h>
#endif
#if defined(_16C99) || defined (_16C99C)
#include        <pic1699.h>
#endif
#if  defined(_17C42) || defined(_17C42A) || defined(_17CR42) ||\
     defined(_17C43) || defined(_17CR43) || defined(_17C44)
#include        <pic174x.h>
#endif
#if  defined(_17C752)   || defined(_17C756)     || defined(_17C756A)    ||\
     defined(_17C762)   || defined(_17C766)
        #include        <pic177xx.h>

#endif

#define CLRWDT() asm("clrwdt")
#define SLEEP()  asm("sleep")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___mkstr1(x) #x
#define ___mkstr(x) ___mkstr1(x)
#define __CONFIG(x) asm("\tpsect config,class=CONFIG,delta=2");\
   asm("\tdw "___mkstr(x))
#define __IDLOC(w)       asm("\tpsect idloc,class=IDLOC,delta=2");\
    asm("\tglobal\tidloc_word"); \
    asm("idloc_word"); \
    asm("\tirpc\t__arg," ___mkstr(w)); \
    asm("\tdw 0&__arg&h"); \
    asm("\tendm")
#if EEPROM_SIZE > 0
#define __EEPROM_DATA(a
    asm("\tpsect eeprom_data,class=EEDATA,delta=2"); \
    asm("\tdb\t" ___mkstr(a) "," ___mkstr(b) "," ___mkstr(c) "," ___mkstr(d) "," \
          ___mkstr(e) "," ___mkstr(f) "," ___mkstr(g) "," ___mkstr(h))
#endif
/***********************************************************************
**** FLASH memory read/write/erase macros and function definitions ****
***********************************************************************
* Notes:
* __FLASHTYPE == 0 defined in devices that can only read flash memory - cannot write eg. 16F777
* __FLASHTYPE == 1 defined in traditional devices that can write 1 word at a time eg. 16F877
* __FLASHTYPE == 2 defined in devices that can only write in 4 word blocks eg. 16F877A
* __FLASHTYPE == 3 defined in devices requiring 32-word block erasure before writing eg. 16F87
* __FLASHTYPE == undefined if device can neither read nor write program memory
*/
// macro FLASH_READ returns a word stored at a flash address
#if defined(__FLASHTYPE)
extern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unsigned short addr);
#if EEPROM_SIZE > 0
#define FLASH_READ(addr) \
(EEADR=(addr)&0xff, \
EEADRH=(addr)>>8, \
WREN=0,   \
EECON1 |= 0x80,  \
RD=1,   \
DC=0,   \
DC=0,   \
(EEDATH << 8) | EEDATA)
#else // FLASH_READ without EEPROM
#define FLASH_READ(addr) \
(EEADR=(addr)&0xff, \
EEADRH=(addr)>>8, \
RD=1,   \
DC=0,   \
DC=0,   \
(EEDATH << 8) | EEDATA)
#endif
#endif // end FLASH_READ
// macro FLASH_WRITE used when writing only one word of data
#if __FLASHTYPE==2 || __FLASHTYPE==3
#define FLASH_WRITE(addr,data) \
do{ \
unsigned short x=data; \
flash_copy((const unsigned char *)&x,1,addr); \
}while(0)
extern void flash_copy(const unsigned char * source_addr,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short dest_addr);
#elif __FLASHTYPE==1
#define FLASH_WRITE(addr, value) \
EEADR=((addr)&0xff); \
EEADRH=((addr)>>8); \
EEDATH=((value)>>8); \
EEDATA=((value)&0xff); \
EECON1 |= 0x80;  \
WREN=1;   \
EECON2 = 0x55;  \
EECON2 = 0xaa;  \
WR=1;   \
asm("nop");  \
asm("nop");  \
WREN=0
#endif // end FLASH_WRITE
// macro FLASH_ERASE used to clear a 32-Byte sector of flash
#if __FLASHTYPE==3
#define FLASH_ERASE(addr) \
        while(WR)continue; \
EEADR=((addr)&0xFF); \
EEADRH=((addr>>8)&0xFF); \
EECON1=0x94; \
CARRY=0;if(GIE)CARRY=1;GIE=0;\
EECON2=0x55;EECON2=0xAA;WR=1; \
asm("\tNOP"); \
if(CARRY)GIE=1
// library function version
extern void flash_erase(unsigned short addr);
#endif // end FLASH_ERASE
/***********************************************************************/
/****** EEPROM memory read/write macros and function definitions *******/
/***********************************************************************/
#if EEPROM_SIZE > 0
#ifdef __FLASHTYPE
// macro versions of EEPROM write and read
#define EEPROM_WRITE(addr, value) \
while(WR)continue;EEADR=(addr);EEDATA=(value); \
EECON1&=0x7F;CARRY=0;if(GIE)CARRY=1;GIE=0; \
WREN=1;EECON2=0x55;EECON2=0xAA;WR=1;WREN=0; \
if(CARRY)GIE=1
#define EEPROM_READ(addr) ((EEADR=(addr)),(EECON1&=0x7F),(RD=1),EEDATA)
#else // else doesn't write flash
#define EEPROM_WRITE(addr, value) \
while(WR)continue;EEADR=(addr);EEDATA=(value); \
CARRY=0;if(GIE)CARRY=1;GIE=0; \
WREN=1;EECON2=0x55;EECON2=0xAA;WR=1;WREN=0; \
if(CARRY)GIE=1
#define EEPROM_READ(addr) ((EEADR=(addr)),(RD=1),EEDATA)
#endif
/* library function versions */
extern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value);
extern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addr);
#endif // end EEPROM routines

/****************************************************************/
/****** Global interrupt enable/disable macro definitions *******/
/****************************************************************/
#ifdef _PIC16
#ifndef ei
#define ei() (GLINTD = 0) // interrupt disable bit
#endif
#if defined(_17C42)
#ifndef di
  #define di() { do { GLINTD = 1; } while ( GLINTD == 0 ); } // disable interrupt bit
#endif
#else
#ifndef di
  #define di() (GLINTD = 1) // interrupt disable bit
#endif
#endif
#elif defined _PIC14

#ifndef ei
#define ei() (GIE = 1) // interrupt enable bit
#endif
#if defined(_14000) ||  defined(_16C61) || defined(_16C62) ||\
defined(_16C63) || defined(_16C63A) || defined(_16C64) ||\
defined(_16C65) || defined(_16C65B) || defined(_16C71) ||\
defined(_16C73) || defined(_16C73B) || defined(_16C74) ||\
defined(_16C74B) || defined(_16C84) || defined(_16C745) ||\
defined(_16C765) || defined(_16LC74B)
#ifndef di
  #define di() { do { GIE = 0; } while ( GIE == 1 ); } // disable interrupt bit
#endif
#else
#ifndef di
  #define di() (GIE = 0) // interrupt enable bit
#endif
#endif

#endif
#endif /* _PIC_H */

网友A:
晕倒,在MPLAB+PICC下,为了帮助用户,PIC.H只相当于一个引导头文件,你看这个文件中到处都是各个产品型号的引用了吗?

假如你使用的PIC16F914这个芯片,你应该去看这个芯片对应的头文件,例如PIC16F914.H,到这个里面去找有关那个名字的定义即可。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pic16f877a,是不是找这句//#include <pic1687x.h>

网友C:
#include <p16f87.h>

网友A:
我用的芯片是pic16f877a,是不是找这句//#include
引用 楼主:

那就在PICC安装目录下,找pic1687x.h这个文件。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太谢谢了。原来定义的是ADGO,直接把ADGO,改成GODONE后OK.关键是会看头文件了,在PIC.H中,把好几个相近的定义成一个文件了,这句#if defined(_16F873A) || defined(_16F874A) ||\
    defined(_16F876A) || defined(_16F877A)
#include <pic168xa.h>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