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阅读STM8L的ADC章节的产生的不明点,请知情人解惑

楼主(2012-02-07):
疑惑一:图中红色线条标识说明:在使用单次转换模式时,如果多个通道被选择,其中最高级的通道将会被测量转换。
不明点:最高的通道如何设定的?手册中没有指明,是指通道号越大,它就优先被用于转换?还是其他其他硬件设定优先级?
疑惑二:图中蓝色线条部分指出:两次转换之间的间隔要小于ADC的最大空闲时间,如果两次间隔大于tIDLE,ADC就自动清楚ADON位,从而掉电。
不明点:参见下图:图来之数据手册,图中显示tIDLE为无穷大。请问既然tIDLE为无穷大,那么两次ADC的转换间隔时间就没有要求,那么ADC就不会进入掉电状态?

疑惑三:图中最后两行:另一种可能是前一次转换数据被新的数据覆盖。这个“另一种可能”是针对什么而言?新的转换的数据覆盖前一次?单次转换后转换不是结束了吗?怎么会有新的转换呢?
另外,棕色线条部分是指什么?转换结果占据一段时间超过tIDLE?程序没有将转换结果读出,超过一段时间会出现问题?tIDLE的值?
希望知情人透露相关消息!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1)编号最大的那个通道。

2)数据手册中没有最小值和典型值,这意味着没有测得,同时设计时也没有限定。
请注意,手册中你引用的段落,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两次间隔大于tIDLE,ADC就自动清楚ADON位,从而掉电。”,没有自动这个词!

3)前面说,两次转换之间的间隔大于tIDLE时,需要在两次转换之间关闭ADC供电。
这个Another possiblity,就是说可以有另一种做法(不必关闭ADC供电),即你需要在再次需要转换时,先做一次转换并丢弃这第1个结果,再做一次转换并使用这第2个结果。

--------------------------
      讨论:
结合上述第2、3点,虽然手册中没有tIDLE的最小值和典型值,如果实际应用中,遇到两次转换的间隔时间较长的情况(比如说超过几秒钟),则建议在操作中采用描述的方法处理,即或者在两次转换之间关闭ADC供电,或者在长时间空闲之后,先丢弃一次转换结果。

网友A:
突然发现LZ太抠门,在本版发帖求助,从来不给分。下次再遇到你的问题,俺不会再回答了,:L

楼主:
谢谢香版,最近几次发帖时,突然屏幕跳出来说给分窗口,一时没搞清楚,就改成0了。

下次一定注意给分!
:D

网友B:
LZ的确是有点抠门:lol

网友C(2013-04-18):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for(i=0;i<count;i++)
  {
    ad[i] = mcu_ad_cov_sig(ch_num);     //这个AD转换函数,每次进入时配置,出来时关电源关时钟
    sum = sum + ad[i];
  }
如果这个段程序连续执行,发现只有第一次的转换值是正确的;
如果在SUM = SUM + AD[i]   前设一个断点,则每一次的值是正确的;
按照手册上讲的,其实不应该有这方面的问题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