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07):
:funk:这样能确定电容电压?
虽然说电容能存电量,不过过一段时间也会没有电量了

楼主:
楼上,是0.1us后

网友B:
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你自己算吧

网友C:
楼主不要钻这个问题了,没有解。如果把所有元件考虑成理想元件,那么电阻为0,电荷的转移可以理解为不需要速度,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算寄生电阻电感,你有没给参数。所以只有见到说算平衡了以后的情况,没有0.1uS的说法。另外C2上的初始电压你忘了给了。

楼主:
C2初始电压为0.所用为理想元件

网友C:
C2初始电压为0.所用为理想元件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容量分电荷的方法算就可以了,不用考虑时间。

网友D:
如果一切理想,C2初始电压为0,那就好办。
C1的电荷为50×10u=500uK,这也就是并联后总电容40uF的电荷,因此电压为500uK/40uF=12.5V。

要注意的是,尽管开关闭合后,电荷可以认为是守恒的,但能量不守恒了,因此还是矛盾,因为理想器件是不消耗能量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在开关上串联一个电阻,让电阻消耗掉这缺失的能量,当然电荷仍然平衡、没有少,上述计算仍然有效。

所以,出题者还是有些问题,包括0.1us的时间。

网友:
冲击电流,电荷是瞬间转移的,瞬时产生了一个无穷大的冲击电流,但电流的积分收敛,C1失去的电荷等于C2得到的电荷,然后电压等于电荷除以电容,两边电压相同时就不发生电荷转移了,所以用电荷平衡除以电容值算出电压

网友E:
我看这题没啥意思.如果非要理论上计算的话,我和9楼保持相同看法.

网友F:
1 不把电容当作已充电电源,即按图拿两个符合规格的电容连接起来,不管你多久 电压都零或者很小的数值
2 电容的标称容量是50v 10uf,只是名义上的电荷存储量,实际使用时 电压有的都达不到70%~80%,所以对他充电,充多少电荷都是个问题,怎么计算,
3 理想状态下,光搞概念。。。。。。。